这个STM32程序不就是简单的灯闪烁么?为什么实现不了现象

楼主(2019-03-30):
这个警告怎么修改啊,而且我的代码本来要实现三个灯闪烁,可是烧进去程序只有红灯亮,也不是闪烁,另外两个灯连亮都不亮,为什么呀?如果把如果我只亮红灯的话,他也不闪烁为什么呀,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兄弟,while(1); 一直在循环,怎么执行下一命令?

楼主:
这不是c语言的知识嘛,while就要放这没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找出原因了
1)我的while循环没有写对,少了花括号,多了一个封号;
2)改完代码板子的前几次烧录都没显示,多烧录几次然后就有了现象
3)每个颜色的灯的管教要对应,闪烁和输出初始化的哪一个灯都要一一对应

网友B:
while 函数死循环  ,后面都挡死了

网友C:
循环体都括上

楼主:
WHILE循环结构是对的,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D:
加一对括号

网友E:
{
      ……后面16行代码……

}
这样就行了,你少了大括号,而且while(1)后面不应该加:

网友F:
while(1)后用大括号把灯闪的程序括起来,你现在程序死在while(1)处了,下面的程序没执行

网友G:
while循环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后面16行代码……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楼主:
好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H:
看看IO初始化 有没有对

网友I:
程序陷入死循环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这是个初学者常见的问题,多练习这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加油

网友J:
while的用法没用好

网友K:
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后面16行代码……

好的谢谢~

楼主:
我刚开始也没看懂~

网友L:
while (1){闪烁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