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循迹程序

楼主(2019-03-3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0 1//黑线m1,白线m0
#define m1 0
#define full_speed_left 40 //方便调节各个状态的占空比,可用参数组: (30,35,6,25,30,68000,27000,500);
#define full_speed_right 45 //(40,45,6,25,30,68000,27000,500);
#define correct_speed 6 //校正时的低速轮的占空比
#define turn_speed_left 25
#define turn_speed_right 30
#define lenth 68000  //测试数据:10000--100--500--2000--80000--76000--68000 #define width 27000  //500--10-->2000--60000--30000---27000
#define check_right 500 //2000--20--200--500#define midl left1
#define midr right5
uchar Duty_left,Duty_right,i=0,j=0; //左右占空比标志,1--100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sbit IN3=P2^2;
sbit IN4=P2^3;
sbit ENA=P1^0;
sbit ENB=P1^1;
//循迹口五组红外对管,依次对应从左往右第1,2,3,4,5五组
sbit left1 =P1^6;
sbit left2 =P1^5;
sbit mid3  =P1^4;
sbit right4=P1^3;
sbit right5=P1^2;
void line_left();
void line_right();
void line_straight()reentrant;
//----------------------------------------
void delay(long int Delay_time)//延时函数
{
uint t=Delay_time;
while(t--);
}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left1=m0; //初始化
left2=m0;  //白线位置
mid3 =m1;   //黑线位置
right4=m0;
right5=m0;
TMOD|=0x01;
TH0=(65536-66)/256;
TL0=(65536-66)%256;
EA=1;
ET0=1;
TR0=1;
ENA=1; //使能端口,初始化
ENB=1;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i++; //调速在中断中执行
j++;
if(i<=Duty_left)
ENA=1;
else ENA=0;
if(i>100)
{ENA=1;i=0;}
if(j<=Duty_right)
ENB=1;
else ENB=0;
if(j>100)
{ENB=1;j=0;}
TH0=(65536-66)/256;    //取约150HZ,12M晶振,每次定时66us,100,这样开头定义的变量正好直接表示占空比的数值
TL0=(65536-66)%256;
}
//-----------------------------------------------
void correct_left()//向左校正,赋值
{
Duty_left =correct_speed;
Duty_right=full_speed_right;
IN1=1;
IN2=0;
IN3=1;
IN4=0;
}
//------------------------------------------------
void correct_right()//向右校正,赋值
{
Duty_left =full_speed_left;
Duty_right=correct_speed;
N1=1;
IN2=0;
IN3=1;
IN4=0;
}
//--------------------------------------------------
void turn_left()//左转,赋值
{
Duty_left =turn_speed_left;
Duty_right=turn_speed_right;
IN1=0;  //转弯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IN2=1;
IN3=1;
IN4=0;
}
void turn_right()//右转,赋值
{
Duty_left =turn_speed_left;
Duty_right=turn_speed_right;
IN1=1;   //转弯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IN2=0;
IN3=0;
IN4=1;
}
//-----------------------------------------------------
void straight() //直走,赋值
{
Duty_left =full_speed_left; //左右电机占空比初始化,调节直线运动速度
Duty_right=full_speed_right; //鉴于左右轮电机内部阻力不同,故占空比取不同值,这组值需要单独写程序取值
IN1=1;
IN2=0;
IN3=1;
IN4=0;
}
//-----------------------------------------------------
void line_straight()reentrant //函数名后加reentrant可以递归调用,//一直走黑直线时
{
straight();
if(right5==m1){line_right();}
else
if(left1==m1){line_left();}
else
if(left2==m1)    //防止校正时,小车冲出过大,导致2,4号检测管屏蔽了两端检测管的检测,避免其走直线时出轨
while(left2==m1)
{correct_left();
if(right5==m1)
{
line_right();
goto label3;
}
else if(left1==m1)
{line_left();
goto label3;}
}
else
if(right4==m1)    //防止校正时,小车冲出过大,导致2,4号检测管屏蔽了两端检测管的检测,避免其走直线时出轨
while(right4==m1)
{correct_right();
if(right5==m1)
{correct_right();
if(right5==m1)
{ line_right();  goto label3;}
else if(left1==m1)
{line_left();goto label3;}
}
else
if((left1==m0)&&(left2==m0)&&(mid3==m0)&&(right4==m0)&&(right5==m0))
{
straight();
//delay(lenth);
while(right4==m0) //本来应该是用mid3,但是为了提高灵敏度,选择right4;向左时,可取left2对管
{turn_right();}
if(mid3==m1)
{line_straight();}
label3: ; //什么都不做
}
//------------------------------------------------------------------------- void line_right() //右边有黑线时
{
straight();//这里的直走是在不管红外检测结果的直行
delay(lenth);
if(mid3==m1)
{
turn_right();//执行向右转的赋值
label:delay(width); //width值决定转弯时mid3经过黑线宽度时所需要的时间  if(mid3==m0)
while(right4==m0)
{}
else
goto label;
}
else
if(mid3==m0)
{
turn_right();
while(right4==m0)
{}
if(midr==m1)
{line_straight();}
}
}
//-----------------------------------------------------------------void line_left() //左边出现黑线时
{
while(left1==m1)
{
if(right5==m1)
{
line_right();
goto label2;
}
}
delay(check_right);//左边遇到黑线时,左边出了黑线之后,继续延时一段时间,判断右边是否遇到黑线,
//若遇到黑线,执行line_right()函数
if(right5==m1)
{
line_right();
goto label2;
}
}
delay(check_right);//左边遇到黑线时,左边出了黑线之后,继续延时一段时间,判断右边是否遇到黑线,
//若遇到黑线,执行line_right()函数
if(right5==m1)
{
line_right();
goto label2;
}
if((mid3==m1)||(left2==m1)||(right4==m1)){line_straight();}
else
{
while(left2==m0)
{turn_left();}
if(midl==m1)
line_straight();
}
label2: ;
}
//--------------------------------------------------------------------
void detect_infrared() //循迹,红外检测
{
if(right5==m1){line_right();}
else
if(left1==m1){line_left();}
else
if(left2==m1){correct_left();}
else
if(right4==m1){correct_right();}
else
line_straight();
}
//--------------------------------------
void main(void)//主程序部分
{
init();
while(1) //循环检测红外对管采集的电平信号
{detect_infrared();}
}

网友A(2020-07-30):
建议做好再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