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健身车发电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9-03-30):
这部分电路是单独给10V-60V输入15V输出的开关电源用,用两个这样的开关电源组成±15V给2.1音响用,请问轮毂电机发出的交流电经过三相整流桥后由电容和电感组成的兀型滤波器,选用ATX输出的电感行不行,电容选用200V120uf行不行,还有加要不要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A:
atx的电感不行,开关电源要用隔离型的

网友B:
在大电容旁边并高频电容就可以了,用到 N 级就臃肿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的电感不行,开关电源要用隔离型的

ATX电源输出端的电感不行的话,应该怎么弄这个电感,还有我的稳压电路全部是隔离型开关电源输出,输入输出不共地的,下面是稳压电源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X电源输出端的电感不行的话,应该怎么弄这个电感,还有我的稳压电路全部是隔离型开关电源输出,输入输 ...

可直连上面的 + - 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直连上面的 + - 输出端

错了,兀型滤波电路我是想接在发电机三相整流桥后面,隔离型开关稳压电源前面

网友C:
整流桥后正负间,直接尽可能加大容量电解电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后正负间,直接尽可能加大容量电解电容没问题的。

加几个电感组成兀型滤波效果不是更好吗,我不惜成本的,配件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几个电感组成兀型滤波效果不是更好吗,我不惜成本的,配件很多

如果只是为了 2.1 音响音质,用蓄电池就好,不用音响时可以充电,用时拔掉充电。
因为使用整流电源始终都不如纯直流电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 2.1 音响音质,用蓄电池就好,不用音响时可以充电,用时拔掉充电。
因为使用整流电源始终 ...

2.1音响是正负电源的,用蓄电瓶需要用两只,电压还达不到,蓄电瓶充电还麻烦,不如把2.1音响直接接发电机,也会强迫你骑行锻炼身体,因为不骑就没有电压输出,音响就不响

做这个动感单车发电是为了锻炼身体,

网友D(2019-08-26):
其实我觉得用电容滤波就可以了,本身发电机就是个大电感

网友E: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电容滤波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