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发电机整流桥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30):
请问三相发电机接普通的三相整流桥和用3个两相整流桥如上图的接法,他们的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B:
没区别,就是连线一个简洁一个繁琐而已

网友C:
你要知道你的发电机输出的的是双电源还是三相交流电,虽然都是三根线的交流输出,但由于相位的不同,整流电路也是不同的
如果是双电压的交流输出,用一个桥堆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相交流电的话,6个二极管就可以了,用不到12个二极管的,你百度一下"三相整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你的发电机输出的的是双电源还是三相交流电,虽然都是三根线的交流输出,但由于相位的不同,整流电路 ...

电动车轮毂电机是三相的,用3个桥堆是因为当时没有三相桥堆,所以就零时用3 个桥堆代替了

网友D(2019-08-22):
楼主你好,我也打算自己做一个发电动感单车,能共享一下你的资料吗?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打算自己做一个发电动感单车,能共享一下你的资料吗?

去年就做好了,只不过想做的更好,已经骑行一年多了,正常运行,发电可以带50W的LED和50W的2.1音响,还有48V50W和48v190W卤素灯泡根据自己力量来调节线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