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这样的电路可以驱动电机吗,谢谢各位

网友A(2019-03-31):
原理上说得过去,Q7可能有误,实际操作起来你会发现问题多多.实用来说,小功率的建议直接使用H桥芯片,用MOS搭H桥一般是大功率场合,且用4个NMOS比较常见,一般使用H桥驱动芯片来控制.

网友B:
典型的H桥电路,可以驱动电机;具体使用时注意时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说得过去,Q7可能有误,实际操作起来你会发现问题多多.实用来说,小功率的建议直接使用H桥芯片,用MOS搭H ...

谢谢,是的,Q7画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H桥电路,可以驱动电机;具体使用时注意时序哦!

好的,谢谢

网友D:
可以用现成的L298N驱动模块,或者用我这个自己在AD画的,最典型的L298N  H型电路驱动2个直流电机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