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蜂鸣器播放音乐天空之城PPT教程+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前两天上单片机课,讲了蜂鸣器有关内容,顺便写了个蜂鸣器播放音乐的小程序;
程序在code文件夹下,使用keil4编译,并附带仿真,仿真环境为Proteus7.8;
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音调之间加延时真的很重要,不然特别难听
ppt中讲解了蜂鸣器的有关知识,最后有关于执行流程的讲解

ppt教程预览:

/***************
author:zc
description: 蜂鸣器播放音乐 天空之城
                          晶振11.0592Mhz
                          实现方法:
                                          while(1)循环中生成音调方波;
                                        定时器1记录每个音调的时长并切换音调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int tones[]=                            //C调音调
{
3816,3401,3030,2865,2551,2272,2024,         //低音
1912,1703,1517,1432,1275,1136,1012,         //中音
965, 851, 758, 715, 605, 538, 466         //高音
};

unsigned char code sky[]={                         //谱子
//格式: 音调, 音度, 拍数
//例: 4,1,1 //音调fa,中音,时长半拍
//0代表空音
0,0,2,
0,0,2,
0,0,2,
6,1,1,
7,1,1,

1,2,3,
7,1,1,
1,2,2,
3,2,2,

7,1,4,
0,2,2,
3,1,1,
3,1,1,

6,1,3,
5,1,1,
6,1,2,
1,2,2,

5,1,4,
0,1,2,
3,1,2,

4,1,3,
3,1,1,
4,1,2,
1,2,2,

3,1,3,
0,0,1,
1,2,1,
1,2,1,
1,2,1,

7,1,3,
4,1,1,
4,1,2,
7,1,2,

7,1,4,
0,0,2,
6,1,1,
7,1,1,

1,2,3,
7,1,1,
1,2,2,
3,2,2,

7,1,4,
0,0,2,
3,1,1,
3,1,1,

6,1,3,
5,1,1,
6,1,2,
1,2,2,

5,1,4,
0,0,2,
2,1,1,
3,1,1,

4,1,2,
1,2,1,
7,1,2,
1,2,3,

2,2,1,
2,2,1,
3,2,1,
1,2,3,
0,0,2,

1,2,1,
7,1,1,
6,1,1,
6,1,1,
7,1,2,
5,1,2,

6,1,4,
0,0,2,
1,2,1,
2,2,1,

3,2,3,
2,2,1,
3,2,2,
5,2,2,

2,2,4,
0,0,2,
5,1,1,
5,1,1,

1,2,3,
7,1,1,
1,2,2,
3,2,2,

3,2,4,
0,0,2,

6,1,1,
7,1,1,
1,2,2,
7,1,2,
2,2,1,
2,2,1,

1,2,3,
5,1,1,
5,1,3,
0,0,1,

4,2,2,
3,2,2,
2,2,2,
1,2,2,

3,2,4,
0,0,2,
3,2,2,

6,2,4,
5,2,2,
5,2,2,

3,2,1,
2,2,1,
1,2,4,
0,2,1,
1,2,1,

2,2,2,
1,2,1,
2,2,1,
2,2,2,
5,2,2,

3,2,4,
0,2,2,
3,2,2,

6,2,4,
5,2,4,

3,2,1,
2,2,1,
1,2,4,
0,0,1,
1,2,1,

2,2,2,
1,2,1,
2,2,1,
2,2,2,
7,1,2,

6,1,2,
};

sbit        Buzzer=P3^0;                     //定义buzzer引脚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t)        ;         //毫秒延时12MHz下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t)        ;         //微妙延时12MHz下
void play_tone(unsigned int tone);         //播放音调函数,即方波发生器
void time_init( void );                                 //初始化定时器
unsigned char s=0, t_tone=0;             //s用作定时器计时, t_tone保存音调时长
unsigned int  tone=0;                             //tone保存音调,
char *tone_p=sky;                                         //指针指向要播放的曲目

void main( void )
{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if(tone!=0)play_tone(tone);         //一直在播放音调,播放的音调由定时器切换,
                                                                         //音调时常由定时器决定
}                                                                         //如果tone==0 不进入播放

void time_init( void )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1
        TH1=(65536-65000)/256;                         //装初值
        TL1=(65536-65000)%256;
        EA =  1;                                                 //开中断,打开定时器开关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1( void ) interrupt 3                 //定时器1 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
        s++;
        if(s>=4*t_tone)                                         //一个音节播放的时间,这里可以通过调t_tone前的系数可以改变时长
        {
                s=0;                                                 //讲计时器清零
                if((*tone_p)!=0)                         //如果音不是0
                        tone = tones[*tone_p+7*(*(tone_p+1))-1];  //赋值音调
                else
                        tone = 0;                             //关了蜂鸣器
                t_tone = *(tone_p+2);                 //取时间啊
                tone_p+=3;                                         //移动指针
                delay_ms(30);                                 //延时一下,不延时特别难听
        }
}

void play_tone(unsigned int tone)         //播音调函数,就是方波发生器
{

                Buzzer=!Buzzer;
                delay_us(tone);
}

……………………

网友A(2019-04-04):
听了天空之城,谢谢!

网友B(2019-11-25):
引用 网友C:
学习,很不错的分享

网友D:
为什么可以用数字代替音乐

网友D:
如何用数字代替音乐·

网友E(2020-02-15):
感谢分享.就是为啥数字可以代替音乐不懂

网友F(2020-03-16):
如何用数字代替音乐???不懂

网友G(2020-12-01):
不错不错,这个可以学习了

网友H:
天空之城还是很好听的!

网友I(2021-07-05):
这个应该是最完善的版本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