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单片机外设供电

楼主(2019-03-30):
   很多同学学单片机用的都是简单的系统板,板上的电源不多,一般为三组。其中一组一般要通过USB口为单片机供电,只剩下两组。如果要用1602显示器,由于1602显示器要一组主电源和一组背光电源,还要一条对比度电源地,在这种情况下电源资源很紧张,如果再要学习其他器件的使用,电源就不够。由于单片机系统显示器是必配设备,单片机的运行情况要通过显示器来显示,没有显示器的单片机系统是毫无用处的,甚至连单片机有没有运行都不知道,所以显示器是不可省略的设备,这样一来,单片机的电源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然单片机IO口可以通过程序设为5V和0V,与电源相同,能不能通过将IO口设为5V和0V来作为电源使用。如果可行,将有二点极其有意义,一是可立即缓解电源紧张的情况,二来可以大大方便使用,因为电源与功能电极相邻,可以使连线大大简洁,还带来极大方便,因为有的设备模块是引脚固定了,电源和功能引脚相邻间距都是标准的间距,如果能用IO口当电源,很方便接插。
    即然用IO当电源有很大好处,那到底行不行?或哪些设备行?哪些设备不行?通过实验,本人发现以下设备可以用IO口当电源:二极管、数码管、8X8发光矩阵、红外遥控接收模块。以下设备不能用IO口当电源:12864 OLED显示器,但可以用IO口当电源地。LM1602没试,因其用电较大,估计是不能用IO口当电源。
    其他单片机设备还有很多,本人也不能逐一测试,就通过本文提醒学们,遇到电源紧张时,外设供电不必局限于原配电源,可用IO口再造扩展电源,有这个思路,单片机外设的供电问题就缓解很多。

网友A(2019-05-07):
51单片机总电流一般不得大于7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