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2中断函数实现单通道单次转换程序,proteus8.7仿真

楼主(2019-03-30):
这是在上一次基础上追加一个ADC12采样的功能。
在仿真的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
外部参考电压设置为3.3v时,报错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3.3V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原因是没有配置3.3v的电源,所以net 3.3v不知道连在哪里。
解决办法:在工具栏点击design -> configure power rails 出现弹窗

在弹窗中new一个3.3v的电源,再将节点3.3v添加到电源中即可,其他大小的电源添加类似操作。

添加前:
添加后:

环境:
IAR For MSP430  版本1721
Proteus 8.7

IAR文件夹下为MSP430工程项目
Proteus文件夹下为仿真项目,其中还包括仿真导入的hex文件

功能:DSP430F247设置ADC12,采集电压,在lcd1602上显示电压值。

MSP430
12位ADC转换器
分辨率 = VREF / 4096
ADC转换时间
ADC12结构与特点
1.参考电压发生器
    MSP430内部带有参考电源,通过控制REFON信号来启动内部参考电源,并通过REF2——5V来控制参考电压。
2.模拟多路通道
    8路外部通道  4路内部通道()
3.具有采样保持功能的12位模数转换内核

ADC12转换模式
1.单通道单次采样
2.序列通道单次采样
3.单通道多次采样
4.序列通道多次采样

#include "msp430x24x.h"
#define set_rs P1OUT |= BIT3
#define rst_rs P1OUT &= ~BIT3
#define set_rw P1OUT |= BIT4
#define rst_rw P1OUT &= ~BIT4
#define set_en P1OUT |= BIT5
#define rst_en P1OUT &= ~BIT5
#define dataout P2DIR = 0xff
#define dataport P2OU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PU_F1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8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8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long result = 0;
long v_data = 0;
/**
  单通道单次采样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while((ADC12IFG & BIT1) == 0);
  result = ADC12MEM1;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3 + BIT4 + BIT5;
  dataout;
  rst_en;
  write_com(0x38);//8 bit data, doule line, 5x7 point matrix
  write_com(0x0c);//open display, close cusor,close blink
  write_com(0x06);//auto plus 1 after write or read
  write_com(0x01);//clear screen

  P6SEL |= BIT1;//将P6.1设置为第二功能,即 使能ADC通道
  //这里如果想要保险的话,先设置ENC=0,但其实ENC默认为0
  //1.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4*SHT0_8(b1000)*256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2.设置采样保持器的脉冲触发模式,转换模式=单通道单次转换,转换通道1
  ADC12CTL1 = SHP + CONSEQ_0 + CSTARTADD_1;
  //3.既然选择了通道1,就要配置通道1,
  //设置转换通道端口为1即P6.1
  ADC12MCTL1 |= INCH_1;
  //4.设置为外部参考电压源
  ADC12MCTL1 |= SREF_2;
  delay_ms8M(1);
  //5.ENC=1,不能再修改配置
  //启动一次AD转换时,ENC和ADC12SC要同时设置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开启中断
  _EINT();
  while(1){
//    _EINT();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ADC12IE = 0X02;
    delay_ms8M(4);
    v_data = (long)result * 33;//3.3V参考电压
    v_data = v_data * 10;
    v_data = v_data / 4096;//这里把电压放大了100倍,便于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移到第一行第一列
    write_data(v_data/100 + '0');
    write_data('.');
    write_data(v_data/10%10 + '0');
    write_data(v_data%10 + '0');
    write_data('V');
    delay_ms8M(100);
//    //这里其实可以不关闭中断,那相应的开始也就不要打开
//    _DINT();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rst_rs;
  rst_rw;
  rst_en;
  _NOP();
  set_en;// write command rs=0,rw=0,en=1
  P2OUT = com;
  delay_ms8M(5);
//  _NOP();
//  _NOP();
//  check_busy();
  rst_en;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set_rs;
  rst_rw;
  rst_en;
  _NOP();
  set_en;//write data rs=2,rw=0,en=1
  P2OUT = data;
  delay_ms8M(5);
//  _NOP();
//  _NOP();
//  check_busy();
  rst_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