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Proteus仿真软件里面没有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怎么办?

楼主(2019-03-30):
我下载了一个仿真软件Proteus,准备做的是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的仿真,但是这个软件里也没有这个元器件,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大神

网友A:
库里没有这个东东,但你可以用别的来替代.如果你这东东是电压输出型,可以用一个电位器(POT-HG)来调节.如图.如果你这东东是电流输出型,也用电位器,只是要用电流源作为电位器的输入.
参考:http://www.qipeiren.com/ask/show_3829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