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装的pl2303驱动,显示的预安装

楼主(2019-03-30):
win10装的pl2303驱动,显示的预安装,网上说只要跟51单片机下载就可以装上了,但是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如图,

网友A:
2303不太好,,,,,,想要便宜建议换成ch340

网友B:
外接usb转换器试试

网友C:
pl2303的驱动去stc官网下载试试看,有些驱动不能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板子供电不足,导致电脑一直是安装状态

网友D:
win10上面安装PL2303的驱动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安装驱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旧版的驱动安装,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