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输入六路输出继电器可编程开发 定时器 计数功能 232串口通讯

楼主(2019-03-30):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38mmX111mmX25mm
二、 主要芯片:AT89S52单片机(或者STC89C52
三、 工作电压:直流12或者24V
四、 单片机标准十针下载接口。(可使用并口下载线和USB下载线下载)
五、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八路输入光电隔离引入信号。
3路输出光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4、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5、具有上电复位。
6、支持AT89SXX系列单片机。
7两组三位数码管显示,分别由两个STC12C2052AD控制
8、输入八路具有LED指示。
9、输出路具有LED指示。
10路继电器控制,控制设备。
11、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最大控制设备300W
12、具有串口通信功能(可以上位机编程控制)
13、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带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14一路语音输出功能,支持SD卡,可以播放指定的音频MP3文件。最大支持255段语音
15支持RS232通信及RS485通信
16数码管显示部分,支持时间控制,温度控制,模拟量输入控制。
17四位按键输入,可以分别对两组数码管进行设置。
18、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50mS 毫秒
19、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150mS  毫秒
20、工作温度-40度至 +70
21、工作湿度 40%  ~ 80%RH
22、六路输出开关量输出(即:干接点输出)
23、电路具有,防反接保护、过流保护、续流保护、压敏保护等
24、单片机可以自行更换,可以选择替换型的STC系列单片机
25、我们提供电路相关的,原理图、例程、开发环境、下载软件等相关资料
适用场合:工业控制、产品开发、项目设计,自动化改造等
【标注说明】
接线说明
输入接线说明
输入控制设备
输出控制设备
输出举例说明
输出举例说明(开关量输出、干接点输出)
专业下载线接线说明
串口通信说明也可以通过串口下载
485通信说明
MAX232485通信切换说明
扩展接口说明(扩展接口可以接DS18B20温度传感器、可以接红外传感器、计数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以及0~5V的模拟量电压,需要编程才可以应用。单片机STC12C2052AD
语音控制部分,使用下面模块,在板子下面

测试程序
#include <demo.h>
bit openf1=0,closef1=0,closeout3=0,closeout31=0,delay25f=0,delay25f1=0;
uint opentime1=0,closetime1,delay251=0,delay252=0,delay253=0;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500等于1
TL0 = 0xCD; //重新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 //重新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presstime++;
if(delay25f){//延时25分钟
delay251++;
if(500==delay251){//一秒
delay252++;
if(60==delay252){//一分钟
delay253++;
if(25==delay253){//25分钟
opentime1=0;
closetime1=0;
openf1=0;
closef1=1;
delay25f1=1;
delay253=0;
ots1=0;
ots3=0;
}
delay252=0;
}
delay251=0;
}
}
if(openf1){//有输入进行
opentime1++;
switch(opentime1){
    case 1: out1=0;break;//继电器1输出
  case 2: out2=0;break;//继电器2输出
  case 5: oyy1=0;break;//语音1输出
  case 6: oyy3=1;break;//语音3关闭
  case 7: delay25f=1;break;//允许延时25分钟
  case 8: delay25f1=0;break;//在延时25分钟没起作用的情况下
  case 1000:oyy2=0;break;//语音2输出
  case 1011:openf1=0;opentime1=0;break;//退出
}
}
if(closef1){//没有输入
closetime1++;
switch(closetime1){
    case 1: out1=1; break;//继电器1关闭
  case 2: out2=1; break;//继电器2关闭
//   case 3: out3=0;break;//继电器2输出
  case 4: oyy1=1; break;//语音1关闭
  case 5: oyy2=1; break;//语音2关闭
  case 6: oyy3=0;  break;//语音3输出
  case 51: delay25f=0; delay253=0;delay252=0;delay251=0;break;//停止延时25分钟
  case 54: closef1=0;closetime1=0;break;//退出
}
}
}
void main(){
timer0_1init();
ots1=1;
ots3=1;
while(1){
beginwork();
if(ots2==0){
    out3=1;
}else{
    out3=0;
}
if(ots4==0){
    out4=1;
}else{
    out4=0;
}
}
}
void beginwork(){//开始工作
if(0==ins1){//当有输入
if(kf0){//当标志位kf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50){//当时间值大于50的时候
kf0=0;//标志位kf0=0
kt0=1;//标志位kt0=0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ots1=1;
ots3=1;
opentime1=0;
openf1=1;
}
}
}else{//当按键松开
if(kt0){//当标志位kt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50){//当时间值大于50的时候
kf0=1;//标志位kf0=1
kt0=0;//标志位kt0=0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if(0==delay25f1){
ots1=0;
ots3=0;
closetime1=0;
closef1=1;
}
}
}
}//输入结束
}
void timer0_1init(void){//定时配置
TMOD=0x11;//将定时器0,1都设置为模式1
TL0 = 0xCD;//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R0=1;//开启定时器0
TR1=1;//开启定时器1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的中断
}
尺寸图
【图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