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25八路光电隔离转换模块 光耦电路 电平转换模块 PNP输出型

楼主(2019-03-31):
【简要说明】
功能描述:
此工业级板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通过光耦对输入信号进行光电隔离,这样可以改变可以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同时也可以转换信号电压并且可以增加信号驱动能力。电路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均有指示灯。输入信号兼容高电平和低电平信号,输出信号PNP型高电平有效。最高响应频率 72KHZ 。
板子尺寸:长72mmX89mmX12mm
二、主要器件光耦三极管、端子
三、工作电压:输出端3.3~24V  输入端由限流电阻决定。一般3.324V特殊电压联系淘宝销售。
四、板子功耗:小于400mA  (输出最大驱动1W负载)

五、特点:
         1、具有8输入及输出信号指示功能
         28输入信号高电平及其低电平均可使用
         3输出端高电平有效PNP
         4输出端由三极管驱动,可直接接PLC或者继电器
         5具有2个对称的安装孔
         6最高响应频率 72KHZ
         7可以和72MM卡槽板配合安装在DIN导轨上
【标示说明】
【接线说明】
【原理图】单路原理8路都是一样的
输入端限流电阻的选择(客户购买的时候告诉淘宝销售您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了。我们默认发货5V至24V都可以用
由于输入信号电压不同,输入的限流电阻也不一样,选择不同的限流电阻才能让电路更稳定。
下面简单说明:
输入信号电压3.3V~5V 限流电阻应该采用20欧姆~120欧姆区间;
输入信号电压5V~12V 限流电阻应该采用200欧姆~680欧姆区间;
输入信号电压12V~24V 限流电阻应该采用1K欧姆~4.7K欧姆区间;
输入信号电压24V~36V 限流电阻应该采用10K欧姆~22K欧姆区间;
PCB图】
应用举例 高电平为有效信号时接线
应用举例 低电平为有效信号时接线
【输入输出可接设备】
输入输出信号对照表
光耦小知识
对输入、输出电信号起隔离作用,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由于光耦合器输入输出间互相隔离,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等特点,因而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又由于光耦合器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
实物图片展示

GYJ-0151_八路光电隔离模块高电平有效(PNP型)产品使用手册.doc

GYJ-0151_八路光电隔离模块高电平有效(PNP型)产品使用手册.pdf

GYJ-0151_八路光电隔离模块高电平有效(PNP型)发货资料.rar

GYJ-0151_八路光电隔离模块高电平有效(PNP型)原理图及PCB图.pdf

网友A(2022-08-25):
图片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