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把高电平触发改成低电平触发吗?

楼主(2019-03-31):
有朋友能帮忙把这个高电平触发改成低电平触发吗?谢谢

网友A:
Q2换成PNP的,R3换成上拉

~~~~~~~~~~~~~~~~~~~~~~~~~~~~~

网友B:
看图低电平动作

网友C:
将三级管型号换一下,换成PNP,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D:
地板的图最可行,驱动小型继电器1个三极管就够了.想高触发就用NPN的,低触发就用PNP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