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本学习STC单片机硬件方面的书

楼主:
大家好,我去STC单片机网站下载了说明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看的说明书,看的晕头转向。可能是针对了解STC的人写的吧。兄弟初学,请推荐一本写的好一点的关于STC单片机硬件的书吗?就像李华老师的《MCS-51系列单片机实用接口技术》,谢谢。

网友A(2019-03-31):
我推荐一本学习STC单片机硬件方面的书

STC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从器件、汇编、C到操作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著名嵌入式系统专家,何宾老师巨著

经何老师同意公开前6章PDF (自行替换.)
www点stcmcudata点com/book/HEBING/HEBING-BOOK-1.ZIP

网友B:
《C51单片机C语言教程》郭天祥

网友C:
哥们你错了,那STC的资料是专门对不了解STC的人写的
我第一次看STC的数据手册的时候,也是你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STC是在故意刁难我
那主要是因为我看数据手册就是马上挑一个章节看,一看觉得看不懂,这是正常的,数据手册这种东西其实都是这样枯燥无味的
你得从你要看的技术点的第一页面开始看,不要一下看这一下看那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你就会明白了
如果你再去接触别的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你就会发现STC的实在是太适合入门了

网友D:
落后并被淘汰的玩意,完全没有学习的作用。

网友E:
推荐看郭天祥的51单片机系列的书和视频

网友F:
谢谢楼上,我觉得主要是重复的太多,看看就容易跳着看,然后就看着就不知道看到哪里了,大家还有推荐吗?

网友G:
初学者看那个就是看天书,那东西是会写程序了,才能看明白。

网友H:
    不是针对了解STC的人,而是针对了解51机的人。了解了51机,看那个很简单,在应用中只需找自己想要的内容,实际上我们要找的内容很少。
    STC手册,已经算是写得相当不错的了。
    沙发楼推荐的书不错,但建议多找几本对照着看,是51机的就行。那个手把手电子版的也不错。

网友I:
官网上有好多推荐的书吧

网友J:
stc说明书主要就是教你写程序的,说明书最后有推荐介绍硬件的书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