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正温度值显示正常,负温度值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3-31):
用LCD显示ds18b20的温度值,显示的正温度值正常,负温度值显示的不正常,求解决,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DS=P3^7;//温度传感器
uchar tt,s;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P0;
                en=0;

        }while(busy&0x8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0;
        rw=0;
        P0=cmd;
        en=1;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1;
        rw=0;
        P0=dat;
        en=1;
        en=0;
}
void inti()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bit ds_inti()
{
        bit i;
        DS=1;
        DS=0;
        delay_us(75);
        DS=1;
        delay_us(4);
        i=DS;
        delay_us(25);
        DS=1;
        return i;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elay_us(10);
                DS=1;
                dat>>=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DS=1;
                j=DS;
                delay_us(10);
                DS=1;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wendu_inti(ulong i)
{
        uchar shiwan,wan,qian,bai,shi,ge;
        shiwan=i/100000;
        wan=i%100000/10000;
        qian=i%10000/1000;
        bai=i%1000/100;
        shi=i%100/10;
        ge=i%10;
        inti();
        write_cmd(0x80|0x05);

        if(s==1)
                write_dat(0x2d);

        write_dat(shiwan+'0');
        write_dat(wan+'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qian+'0');
        write_dat(bai+'0');
        write_dat(shi+'0');
        write_dat(ge+'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void timer0inti()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void timer0()
{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
void main()
{
         uchar L,M;
        ulong i;
        timer0();
          while(1)
        {
                 ds_inti();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10);
                ds_inti();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L=read_byte();
                M=read_byte();
                i=M;
                i<<=8;
                i|=L;
                if((M&0x80)!=0)
                {
                        i=~i+1;
                        s=1;
                }
                else
                        s=0;
                i=i*0.0625*10000;
                if(tt==10)
                {
                        tt=0;
                        wendu_inti(i);
                }
          }
}

网友A:
皆因正负数转化没处理好

网友B:
给你改好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DS=P3^7;//温度传感器

u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char tt,s;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P0;
                en=0;
        }while(busy&0x8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0;
        rw=0;
        P0=cmd;
        en=1;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1;
        rw=0;
        P0=dat;
        en=1;
        en=0;
}

void inti()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80);
}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bit ds_inti()
{
        bit i;
        DS=1;
        delay_us(5);
        DS=0;
        delay_us(200);
        delay_us(200);
        DS=1;
        delay_us(50);
        i=DS;
        delay_us(25);
        return i;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elay_us(25);
                DS=1;
                dat>>=1;
        }
        delay_us(25);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DS=1;
                j=DS;
                delay_us(25);
                DS=1;
                dat=(j<<7)|(dat>>1);
        }
        return dat;
}
/*
void wendu_inti(ulong i)
{
        uchar shiwan,wan,qian,bai,shi,ge;
        shiwan=i/100000;
        wan=i%100000/10000;
        qian=i%10000/1000;
        bai=i%1000/100;
        shi=i%100/10;
        ge=i%10;
        inti();
        write_cmd(0x80|0x05);

        if(s==1)
                write_dat(0x2d);
        write_dat(shiwan+'0');
        write_dat(wan+'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qian+'0');
        write_dat(bai+'0');
        write_dat(shi+'0');
        write_dat(ge+'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void timer0inti()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void timer0()
{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

void main()
{
        uchar L,M,i;
        uint Temp;
        long TempM;
        uchar TempH,TempL,TempK;
        timer0();
        inti();
        while(1)
        {
                if(tt==10)
                {
                        tt=0;
                        ds_inti();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10);
                        ds_inti();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L=read_byte();
                        M=read_byte();
                        Temp=M;
                        Temp<<=8;
                        Temp|=L;
                        if(Temp&0x8000)
                        {
                                s=1;
                                Temp=~Temp;
                                Temp+=1;
                        }
                        else         s=0;                //正数

                        TempM=Temp*0.0625*100;                        //换算为10进制温度值再放大100倍
                        TempH=TempM/100;                                //分解出整数值
                        TempL=TempM%100;                                //分解出小数值
                        TempL=(TempL+TempK)/2+0.5;                //小数取两次平均值加四舍五入
                        TempK=TempL;

                        if(s==1)
                                TempData[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TempData[0]=' ';                                        //百位消隐
                        else
                                TempData[0]=TempH/10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TempData[1]=' ';                                        //十位消隐
                        else
                                TempData[1]=(TempH%100)/10+'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TempH%100)%10+'0';                        //显示个位温度
                        TempData[3]='.';                                                //显示小数点
                        TempData[4]=TempL/10+'0';                                //显示温度小数1位
                        TempData[5]=TempL%10+'0';                                //显示温度小数2位
                        TempData[6]=0xdf;                                                //显示.
                        TempData[7]='C';                                                //显示C
                        write_cmd(0x80+5);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
                        for(i=0;i<8;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write_dat(TempData[i]);                        //写一个字节数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