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板电源问题,不接电脑怎么供电呢?

楼主(2019-03-31):
新手求助
单片机不接电脑怎么供电呢??

网友A:
都是接电源烧录程序的,不接电源不能驱动

网友B:
随便5V就行。无论3个1.5V的干电池。还是锂电池。只要4~5V左右都行。

网友C:
可以接手机电源插头,或者是充电宝,,反正随便5V都可以供电啦

网友D:
自己焊个电源模块,或者充电宝

网友E:
找到单片机的电源脚5V或者3.3V的 一般会引出来的,然后接个外部电源就行了。看好电压范围 过高会烧掉的。

网友F:
只要是5V的电源都可以,比如用手机充电器或充电宝,三节5号干电池串联也可以

网友G:
只需要找个5V电源就可以。电池,充电宝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