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有源蜂鸣器模块不响的原因?电压电流不够大吗?

楼主(2019-03-31):
使用stc89c52单片机,买了高电平触发的蜂鸣器模块(NPN),如下图,接在P3.6引脚上。
仿真时蜂鸣器可以响,模块I/O口外接上拉电阻可以响(一直响,不受控制),直接接5v电源也可以响,但直接连在单片机上输出高电平就不响。
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电压电流不够大,还是别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谢谢。

网友A(2020-03-27):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板子上标的I/O只是让你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不能直接连到电源上,会烧那个三极管。

网友C:
由于电流不足,蜂鸣器无法由单片机直接驱动,需要使用MOSFET或三极管来驱动蜂鸣器。

网友D:
首先判断器件是否完好,如果I/0接5v蜂鸣器响那就判断器件完好,然后检测单片机的I/O是否有高电平输出,单片机的IO驱动一个三极管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检查共地,一定要共地!

网友E(2020-05-02):
您好,我看到了您有关蜂鸣器的帖子,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21-06-01):
我改了好久,最后发现,将vcc和io

网友F:
将vcc和io之间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这样就会有足够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