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sum=TH0*256+TL0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意思,就是把两个8位的数据,合成一个16位数据。
一个8位数据,如11111111,就是255,那么一个16位数据,就是高8位和低8位,低8位加一,就到高8位,所以要乘256。
例如:00001111  11111111,这个16位数据,低8位就是255,高8位就是15,整个数据的值十进制就是
15*256+255=4095
你可以用PC机 Win系统中的计算器自己算算啦

网友B:
2楼说的太复杂了, sum=TH0*256+TL0,就是把TH0左移8位再或上TL0,合并成16bit的数,该数高8位是TH0,低8位是TL0。专业且高效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sum=(TH0<<8) | TL0;

网友C:
学习楼上2位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D:
计算T0定时器的值赋值给sum变量,因为T0是分为高8位和低8位,所以要用后面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