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器适合用什么编译软件

楼主(2019-03-31):
(无正文)

网友A:
keil软件都适用

网友B:
网上Keil和Proteus联调的文档很多

网友C:
Python 3.5 (Proteus)
Arduino AVR (Proteus)
Arduino AVR (Proteus)
Python 3.5 (Proteus)
.PICAXE
MPASM (Proteus)
MPASM (Proteus)
LUA 5.2 (Proteus)
Arduino AVR (Proteus)
AVRASM (Proteus)
ASEM-51 (Proteus)
WinAVR
SDCC for 8051
MASM32
GCC for MSP430
Compiler not detected.
GCC for ARM
Digital Mars C
Arduino AVR
BASCOM-AVR
CCS for PIC
CodeComposer for MSP430
CodeComposer for Piccolo
HI-TECH C for PIC10/12/16
HI-TECH C for PIC18
IAR for 8051 (C)
IAR for ARM
Keil for 8051
Keil for ARM
MPASM (MPLAB)
.MPLAB C18
MPLAB C30
MPLAB XC16
MPLAB XC8

网友D:
Keil都可以

网友E:
一般用keil比较多,首页可以下载该软件的

网友F:
keil软件都适用   我都在用这个软件

网友G:
keil软件应该都行吧

网友H:
我用的是keil

网友I:
可以用keil

网友J:
Keil和Proteus联调即可

网友K:
如5楼所述,很多软件都可以联调,但学习51单片机时用proteus仿真较多,同时用keil编译

网友L:
keil啊,生成hex文件直接仿真了

网友M:
keil3,因为学校电脑就是kei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