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用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做液位计,如何修改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3-31):
在论坛里找到的了基于51单片机开发板和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的程序,想修改成液位计,即设定成有固定基准高度,减去距离(空尺),得出液位实际高度。请大神指点如何修改单片机代码可以实现液位测量,谢谢!

/***********************************************************************************************************/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
//晶振:11。0592
//接线:模块模块 TRIG接 P1.2  ECH0 接P1.1  VCC接单片供电正极5V,GND接单片系统板的GND
//串口波特率9600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X  P1_1
    #define  TX  P1_2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float         S=0;
    bit           flag =0;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if((S>=420)||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printf("S=-----CM\n");
         }
          else
          {
           printf("S=%fCM\n",S);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6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GATE=1;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H0=0;
        TL0=0;
        TR0=0;
        ET0=1;             //允许T0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TI=1;
        EA=1;                           //开启总中断
    delayms(100);
        printf("超声波串口测量系统\n");

        delayms(100);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50);

        }

}

网友A(2019-11-22):
S=(time*1.87)/100;这里不应该是1.7吗?

网友B:
公式如下:
Dist=WaterHi-Dist
(Dist:测距值,WaterHi:最低水位到探头的距离)

WaterHi为main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单位cm,程序中设置值为100,即100cm。水位最高时测距值接近零,做减法换算为显示值后显示最高水位,显示2位数字,如实际总水位高于85Cm,到最高水位时显示85。当到最低水位时显示0。此步中含水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