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按键实验,为什么要加松手检测程序?

楼主(2019-03-31):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是机械式按键,都必须加消抖的。
平时,人眼看到的开关,就是一开一关。但对于单片机这样的高速器件,开和关的动作就有了很多细节了。
高中物理课讲自感时,就应该知道,开和关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所以需要消除这些不稳定的状态,术语就叫消抖。

网友B:
加不加松手检测,还不是你的程序功能决定的。

网友C:
你按下按钮0.1秒,MCU可能已经检测了一万次了,那控制程序当作是按了一次还是认为按了一万次?还有,你设置的是下降/上升沿触发?

网友D:
你可以松手再响应,也可以长按响应。

看你的需要编程。

网友E:
消抖,为了能使开关能起作用

网友F:
用来确让置复位,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G:
只要你的单片机和外围设备足够快,加不加松手检测无所谓的。

网友H:
防止抖动,

网友I:
你把消抖去掉试试,看看有什么现象就知道为什么要加了

网友J:
你也可以不加松手检测,直接检测是否有键按下(需要做消抖处理)

网友K:
如果不松手 程序可能一直在此执行

网友L:
这个是为了延迟去抖动,防止手误等小原因给实验带来影响

网友M:
防止机械抖动,可以采用硬件防抖,也可以采用软件防抖。

网友N:
不加松手检测,在一直按着时程序会一直执行

网友O:
按下去可能存在抖只是看不见

网友P:
单片机IO口的扫描速度很快,正常按键再按下去和抬起来的时候,触点在刚接触上的状态下会出现很多次断开又连接上的情况,单片机会理解为你按了很多次按钮,需要用硬件或者软件处理,叫做消抖。

网友Q:
用于消抖,人按一下松手,单片机可能已经检测到了无数次。添加松手检测程序后,单片机检测按键更准确。

网友R:
防止抖动

网友S:
进行消抖防止按键跳动的影响

网友T:
需要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应该只有按下才响应,松手后就停止。单片机需要这样一板一眼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