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调节直流电机速度的程序分析?

楼主(2019-03-31):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X P1_3
#define RX P1_2

#define Forward_L_DATA 180//当前进不能走直线的时候,请调节这两个参数,理想的时候是100,100,最大256,最小0。0的时候最慢,256的时候最快
#define Forward_R_DATA 180        //例如小车前进的时候有点向左拐,说明右边马达转速过快,那可以取一个值大一点,另外一个值小一点,例如 200 190
                                              //直流电机因为制造上的误差,同一个脉宽下也不一定速度一致的,需要自己手动调节
为什么这里写两句这个可以调节电机的速度啊?
/*****按照原图接线定义******/
sbit L293D_IN1=P0^0;
sbit L293D_IN2=P0^1;
sbit L293D_IN3=P0^2;
sbit L293D_IN4=P0^3;

sbit L293D_EN1=P0^4;
sbit L293D_EN2=P0^5;
#define Forward_L_DATA 180
#define Forward_R_DATA 180 为什么写这两句就可以调节电机的速度了啊?

网友A:
人家程序的注释,只是告诉你这个参数的作用,可不是只有这一句就可的。
后面一定有一系列的程序来完成这个功能。
你要认真读程序,看这个量在什么地方用,量的变化是怎样的,程序流程是怎样的,才能知道它为什么可以控速

网友B:
这两个数应该是对应左边和右边轮子电机的PWM占空比相关的常数.如果都是理想电机,那么左右两边占空比一样,转速也一样,那么车子跑直线.但是实际中小电机肯定一致性不那么好.比如以70%速度计算出来的占空比的情况下,如果左右两边转速不一样,则需要用两个常数对左右两边占比比进行修正.

网友C:
程序的注释,只是告诉你这个参数的作用,可不是只有这一句就可以控制电机。
肯定还有其它的程序来完成这个功能。你要看完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程序的注释,只是告诉你这个参数的作用,可不是只有这一句就可的。
后面一定有一系列的程序来完成这个 ...

我看了全部的程序 其他地方都没有和这两句有关的说明 只是在开头写了这两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数应该是对应左边和右边轮子电机的PWM占空比相关的常数.如果都是理想电机,那么左右两边占空比一样,转 ...

对的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这么写就可以了呢,我看全部程序的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过相关的东西

网友D:
必定有的。你搜索一下。Forward_L_DATA  和 Forward_R_DATA 这2个宏。在哪些函数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