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keil工程代码组合成一个,头文件不同如何处理?

楼主(2019-04-01):
有两个keil工程,因为想要烧到一个单片机里面,所以要做成一个,但是两个lcd头文件不同,没办法生成hex文件,,,求大神指点!!!

网友A:
.c添加到工程之后,把两个.h文件的内容放进一个.h,只包含一个.h就可以了。

网友B:
放两个程序到单片机?你想运行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两个程序到单片机?你想运行哪个呢。

两个都运行,可行吗?

网友C:
两个工程合并成一个

网友D:
我添加两个.c的文件会因为过大无法生成hex文件。我用 的stc12单片机选择的型号是AT89S51。你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E:
你把2个程序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合用同一份头文件,修改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都运行,可行吗?

当然可行,boot就是干这事的。

网友F:
需要修改源码,将两个lcd头文件封装成一个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