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摄像头实现远光灯抓拍程序参考

楼主(2019-04-01):
串口照相机:GXT-Y201 是新一代串口摄像头模组,具有串口抓拍高清晰图像的功能。串口摄像头模组是通过串口获取 JPG 图像的模块,可以很容易集成到设备中去,让设备具有图像抓拍功能。

串口照相机

串口照相机

其性能如下:
1.. 支持串口读取 JPG 图像。
2. 上电默认串口波特率 38400。
3. 支持模拟视频输出。
4. 尺寸大小 32mm×32mm。
5. 摄像头工作电流为 80-100MA。

SDModule(Arduino兼容):SD卡存储模块是互动媒体设备和机器人平台最常用的存储单元,其采用排针型SPI接口设计,可插接到任意单片机控制器上,板载电源指示灯,可实时观察电源供给情况,采用优质钽电解电容滤波退耦,信号回路均用合适电阻进行阻抗匹配以及消寄生振荡处理。本模块兼容Arduino传感器扩展板V5、ArduinoMEGA传感器扩展板。

连接光线传感器

都连接好后,进行程序编写:
参考程序:
#include <camera_VC0706.h>
#include <SD.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define chipSelect 4
#if ARDUINO >= 100
SoftwareSerial cameraconnection =SoftwareSerial(2, 3);
#else
NewSoftSerial cameraconnection =NewSoftSerial(2, 3);
#endif
camera_VC0706 cam =camera_VC0706(&cameraconnection);
void setup() {
#if !defined(SOFTWARE_SPI)
#if defined(__AVR_ATmega1280__) ||defined(__AVR_ATmega2560__)
if(chipSelect != 53) pinMode(53, OUTPUT); // SS on Mega
#else
if(chipSelect != 4) pinMode(4, OUTPUT); // SS on Uno, etc.
#endif
#endif
pinMode(7,INPUT_PULLUP);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VC0706 Camera test");
  if(!SD.begin(chipSelect)) {
   Serial.println("Card failed, or not present");
   return;
  }
   if (cam.begin()) {
   Serial.println("Camera Found:");
  }else {
   Serial.println("No camera found?");
   return;
  }
  char*reply = cam.getVersion();
  if(reply == 0) {
   Serial.print("Failed to get version");
  }els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reply);
   Serial.println("-----------------");
  }
cam.setImageSize(VC0706_640x480);
  //cam.setImageSize(VC0706_320x240);
//cam.setImageSize(VC0706_160x120);
uint8_t imgsize = cam.getImageSize();
Serial.print("Image size: ");
  if(imgsize == VC0706_640x480) Serial.println("640x480");
  if(imgsize == VC0706_320x240) Serial.println("320x240");
  if(imgsize == VC0706_160x120) Serial.println("160x120");
Serial.println("Get ready !");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7)== 0) {
   delay(10);
   if(digitalRead(7)== 0) {
     if (! cam.takePicture())
       Serial.println("Failed to snap!");
     else
       Serial.println("Picture taken!");
     char filename[13];
     strcpy(filename, "IMAGE00.JPG");
     for (int i = 0; i < 100; i++) {
       filename[5] = '0' + i/10;
       filename[6] = '0' + i%10;
       // create if does not exist, do not open existing, write, sync afterwrite
       if (! SD.exists(filename)) {
         break;
       }
     }
     File imgFile = SD.open(filename, FILE_WRITE);
     uint16_t jpglen = cam.frameLength();
     Serial.print(jpglen, DEC);
     Serial.println(" byte image");
     Serial.print("Writing image to ");
     Serial.print(filename);
     while (jpglen > 0) {
       // 一次读取32bytes
       uint8_t *buffer;
       uint8_t bytesToRead =  min(32,jpglen);        buffer =cam.readPicture(bytesToRead);
       imgFile.write(buffer, bytesToRead);
       jpglen -= bytesToRead;
     }
     imgFile.close();
     Serial.println("...Done!");
         cam.resumeVideo();
    }
  }
}

运行正常后,如下图:

仅供参考。

网友A(2019-07-27):
想问问楼主,你成的像在哪里显示的? 是用的软件吗?还是另外的显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