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中的RC是代表啥意思,是内部带有晶振吗?还要外接晶振吗

楼主(2019-04-01):
STC89C52RC中的RC是代表啥意思,是内部带有晶振吗?还要外接晶振吗

网友A:
如图

    STC——前缀,表示芯片为STC公司生产的产品。其他前缀还有如:AT,I,Winbond,SST等。
    8——表示该芯片为8051内核芯片。
    9——表示内部含 FlashE²PROM 寄存器。还有如80C51中0表示内部含有 Mask Rom(掩模ROM)存储器;又如87C51中7表示内部含有EPROM存储器(紫外线可擦出除ROM)。
    C——表示该器件为CMOS产品。还有如89LV52和89LE58中的LV和LE都表示该芯片为低电压产品(通常为3.3V供电);而89S52中S表示该芯片含有可串行下载功能的Flash存储器,即具有ISP可在线编程功能。
    5——固定不变。
    1——表示该芯片内部程序存储空间大小。1为4KB,2为8KB……
    RC——STC单片机内部RAM(随机读写存储器)为512B。还有如RD+表示内部RAM为1280B。
    40——表示芯片外部晶振最高可接入40MHz。对AT单片机数值一般为24.,表示外部可接入晶振最高24MHz。
    I——产品级别,表示芯片使用温度范围。I表示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

    PDIP——表示封装型号。PDIP表示双列直插式。

    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
--------------------
from inter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STC——前缀,表示芯片为STC公司生产的产品。其他前缀还有如:AT,I,Winbond,SST等。

谢谢哈

网友B:
应该是不用的

网友C:
有内部晶振

网友D(2020-04-26):
引用 网友A:
如图

    STC——前缀,表示芯片为STC公司生产的产品。其他前缀还有如:AT,I,Winbond,SST等。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E:
STC89C52RC比普通89C52多了后缀“RC”,带有“RC”字样的单片机自带RC时钟振荡电路,可以在不接外部晶振就能使用,没有带“RC”的芯片一般须安装外部晶振电路

网友F(2020-07-21):
这非常有帮助。 感谢楼上的信息。

网友G:
为什么不先查下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