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怎么调速度方向

楼主(2019-04-01):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CYCLE   0x1000L     //定义PWM周期(最大值为32767)
unsigned char DUTY  =  20L;         //定义占空比为10%

  void Delay3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67;
        k = 1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S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unsigned char TmpData;

void main()
{
    UartInit();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
    PWMCFG = 0x00;                  //配置PWM的输出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CKS = 0x00;                  //选择PWM的时钟为Fosc/(0+1)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
    PWM2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2T2 = CYCLE * DUTY / 10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3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3T2 = CYCLE * 20 / 10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4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4T2 = CYCLE * 20 / 10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占空比为(PWM2T2-PWM2T1)/PWMC
    PWM2CR = 0x00;                  //选择PWM2输出到P3.7,不使能PWM2中断
    PWM3CR = 0x00;                  //选择PWM3输出到P3.7,不使能PWM2中断
        PWM4CR = 0x00;                  //选择PWM4输出到P3.7,不使能PWM2中断

    PWMCR = 0x07;                   //使能PWM信号输出
    PWMCR |= 0x80;                  //使能PWM模块
    P_SW2 &= ~0x80;

    Lun1Set1Xiang(2);
    Lun1Set2Xiang(1);
        Lun1Set3Xiang(2);

     SndData(DUTY);

    while (1)
        {
        SetSpeed1(40);
        SetSpeed2(10);
        SetSpeed3(10);

/*        if(!P17)
         {
          Delay30ms();
          if(!P17)
          {
             while(P17 == 0 );
             DUTY += 10L ;
                 SndData(DUTY);
                 if(DUTY >= 100) DUTY =0;

             SetSpeed2(DUTY);
          }
         }        */

        }

}
//tmpcycle范围0~100
void SetSpeed1(unsigned char tmpcycle)
{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
         PWM2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2T2 = CYCLE * tmpcycle / 10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P_SW2 &= ~0x80;
}

//tmpcycle范围0~100
void SetSpeed2(unsigned char tmpcycle)
{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
         PWM3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3T2 = CYCLE * tmpcycle / 10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P_SW2 &= ~0x80;
}
//tmpcycle范围0~100
void SetSpeed3(unsigned char tmpcycle)
{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
         PWM4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4T2 = CYCLE * tmpcycle / 10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P_SW2 &= ~0x80;
}

void Lun1Set1Xiang(unsigned char fangdat)
{
if(fangdat == 1)      {P04 = 1; P05 = 0;}
else if(fangdat == 2) {P04 = 0; P05 = 1;}
else                                    {P04 = 1; P05 = 1;}
}

void Lun1Set2Xiang(unsigned char fangdat)
{
if(fangdat == 1)      {P00 = 1; P01 = 0;}
else if(fangdat == 2) {P00 = 0; P01 = 1;}
else                                    {P00 = 1; P01 = 1;}
}

void Lun1Set3Xiang(unsigned char fangdat)
{
if(fangdat == 1)      {P02 = 1; P03 = 0;}
else if(fangdat == 2) {P02 = 0; P03 = 1;}
else                                    {P02 = 1; P03 = 1;}
}

网友A:
调速就是提高PWM的占空比,改变方向需要H桥驱动。
这应该是早计划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