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ON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9-04-01):
因为我是用的锂电池 4.2V-3.0V给单片机供电
可以用这个提示要不要充电吗???

PCON  电源控制寄存器 ADDRESS 87h
lvdf    b5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用呀?
SRF  pcon=0x87;

判断
     if(pcon && 0x20)    这个就是电压低了?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可靠,当电压太低时,你的单片机已经不工作了。何来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