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4位数码时钟,4个按键是怎么设置时间的? 求帮助

楼主(2019-04-01):
手里有这个单片机也想做一个,但是仿真时 图上的4个按键是怎么设置时间的?有知道的大神说下

楼主:
没人回答 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我电路问题,就是设置不了时间这是在网上找的,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神之作。麻烦帮我修改下, 不求多么准!只求能正常运行和调整 !(我仿真时4个按键无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spOFF 10;        //显示关
#define POINT 21;        //显示小点
#define F 22;
#define H 23;
#define M 24;
#define N 25;
#define O 26;
sbit buzzer=P3^7;        //蜂鸣器控制脚
uchar T2Count;
uint T0Count;
uchar key,key_new,key_old,KeyPressTime;
uchar status;
uchar month,day,hour,min,sec,AlarmHr,AlarmMin;
uchar LastDay;
uchar AlmTime,AlmCount,DispTime;
uchar CountHr,CountMin,CountSec,CountSetSta=0;
uint year;
bit TimeAdj,AlarmAdj,AlarmSta;
bit adjust,DigiBit;
//数码管显示代码
u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7f,
                      0x8e,0x89,0xc8,0xab,0xa3
                     };
uchar Disp[4];
void LedScan(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years(void);
void date(void);
void timer(void);
void alarmClock(void);
void CountDown(void);
void ring(void);
uchar DaysCount(void);
void Init(void)
{
TH2=0x3c;TL2=0xb0;
RCAP2H=0x3c;RCAP2L=0xb0;
EA=1;ET2=1;
TR2=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P1=0xff;
year=2011;
month=1;
day=1;
hour=0;
min=0;
status=2;
buzzer=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KeyScan();
    LastDay=DaysCount();
        switch(status)        //显示状态
             {
                  case 0:years();break;                        //显示年
                  case 1:date();break;                        //显示日期
                  case 2:timer();break;                        //显示时间
          case 3:alarmClock();break;        //显示闹钟时间
                  case 4:CountDown();break;                //显示倒计时
         }
    LedScan();
    ring();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用于倒计时**************/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TH0=0x3c;
TL0=0xb0;
T0Count++;
if(CountHr||CountMin||CountSec)
         {if(T0Count==20)
                 {CountSec--;T0Count=0;}
         if(CountSec>=60)
                 {CountSec=59;CountMin--;}
         if(CountMin>=60)
                 {CountMin=59;CountHr--;}
         }
if(T0Count==1200)
         {TR0=0;
         T0Count=0;
        }
}
/**************定时器T2中断函数,用于计时**************/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
TF2=0;
if(++T2Count==20)
   {sec++;T2Count=0;}
if(!TimeAdj)        //时间调整时,暂停计时
         {if(sec==60)
                   {min++;sec=0;}
          if(min==60)
                   {hour++;min=0;}
          if(hour==24)
                   {day++;hour=0;}
          if(day>LastDay)
                   {month++;day=1;}
          if(month>12)
            {year++;month=1;}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k;
while(x--)
      for(k=0;k<123;k++);
}
/***********数码管扫描显示函数***************/
void LedScan(void)
{
uchar i;
uchar temp=0x08;
for(i=0;i<4;i++)
    {
     P0=LedCode[Disp[i]];        //送段码
     P2=~temp;temp>>=1;                //LED显示位控制
     delay(3);                                //延时
         P2=0xff;                                //关显示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void)
{
if((P1&0x0f)!=0x0f)                //如果按下按键
   {if(KeyPressTime>0)                //延时
          {
           switch(~(P1|0xf0))        //判断键值
             {
              case 0x01:key_new=1;break;
              case 0x02:key_new=2;break;
              case 0x04:key_new=3;break;
                          case 0x08:key_new=4;break;
                         }
          }
        KeyPressTime++;                        //按键时间加1
   }
else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
   {key_new=0;                                //键值清零
    KeyPressTime=0;                        //按键时间清零
   }
if(key_new!=key_old)                //如果前后两次键值不同
    {key=key_new;                        //键值等于本次键值
        }
else                                                //如果前后两次键值相同(按住按键未释放)
   {key=0;                                        //键值清零
    if(KeyPressTime>100)        //按键时间大于100,差不多1秒(作长按键处理)
          {KeyPressTime-=30;        //按键时间减30,当累加到100再次动作,相当于300毫秒按键一次,
           key=key_new;                        //得到本次键值
          }
   }
key_old=key_new;                   //记住本次键值
}
/***********计算本月有多少天**************/
uchar DaysCount(void)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4、6、9、11月为30天
   return 30;
else if(month!=2)                                                                //1、3、5、7、8、10、12月为31天
        return 31;
if(month==2)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return 29;                                                                //闰年2月为29天
   else
      return 28;                                                                //非闰年2月为28天
  }
}
/**************年函数**************/
void years(void)
{
if(adjust)                //设置,调整年
   {
        switch(key)        //处理按键
                {case 1:{
                             year++;                //年加1
                                 break;
                                }
                 case 2:{
                                 year--;                //年减1
                 break;
                                }
                 case 3:{
                                 adjust=0;                //退出设置
                                 DispTime=0;
                                 break;
                                 }
            }
   }
else
   {
    if(key==2) status++;                //显示状态加1,进入日期显示
        if(key==3) adjust=1;                //进入设置
        if(++DispTime==200)                        //显示时间加1,系统默认显示时间,通过按键切换其他显示一段时间后自动返回时间显示
                 {status=2;                                //利用程序循环执行一次的时间作延时,每循环一次DispTime+1,加到200后退出返回时间显示
                  DispTime=0;                        //DispTime清零
                }
   }
Disp[0]=year/1000;                                //年份千位
Disp[1]=year/100%10;                        //年份百位
Disp[2]=year/10%10;                        //年份十位
Disp[3]=year%10;                                //年份个位
if(T2Count<=10)
   {if(adjust)                                        //如果调整年份,显示闪烁
            Disp[0]=Disp[1]=Disp[2]=Disp[3]=DispOFF;
   }
}
/***********日期函数***************/
void date(void)
{
if(adjust)        //调整日期
   {
        switch(key)
            {case 1:{
                                 if(DigiBit==0) month++;        //月加1
                                 else day++;                                //日加1
                 if(month>12) month=1;                //月大于12,月份等于1
                                 if(day>LastDay) day=1;                //日大于本月最后一日,日等于1
                                 break;
                                }
                 case 2:{
                                 if(DigiBit==0) month--;        //月减1
                                 else day--;                                //日减1
                                 if(month==0) month=12;                //月=0,月份=12
                                 if(day==0) day=LastDay;        //日=0,日等于本月最后一天
                 break;
                                }
                 case 3:{
                                 DigiBit=~DigiBit;                        //月、日设置选择切换
                                 if(DigiBit==0)                                //DigiBit=0 选择月 DigiBit=1 选择日
                                          {adjust=0;
                                         DispTime=0;
                                        }
                                 break;
                                }
                }
   }
else
   {
        if(key==1) {status--;DispTime=0;}                //显示年,显示时间清零重新计算
    if(key==2) status++;                                        //显示时间
        if(key==3) adjust=1;                                        //进入设置
        if(++DispTime==200)                                                //显示时间到,返回时间显示
                 {status=2;
                  DispTime=0;
                }
   }
Disp[0]=month/10;
Disp[1]=month%10;
Disp[2]=day/10;
Disp[3]=day%10+11;
if(T2Count<=10)
   {if(adjust)
           {
           if(!DigiBit)                        //如果调整日,日显示闪烁
             {
                  Disp[0]=DispOFF;
                  Disp[1]=DispOFF;
                 }
           else                                        //如果调整月,月显示闪烁
                 {
                  Disp[2]=DispOFF;
                  Disp[3]=POINT;
                 }
          }
   }
}
/**************时间函数****************/
void timer(void)
{
if(TimeAdj)        //调整时间
   {
        switch(key)
                {case 1:{                        //up/加 按键
                                 if(DigiBit==0) hour++;        //根据按键选择时间、分钟加调整
                                 else min++;
                 if(hour==24) hour=0;
                                 if(min==60) min=0;
                                 break;
                                }
                 case 2:{                        //down 减 按键
                                 if(DigiBit==0) hour--;        //时间、分钟减调整
                                 else min--;
                                 if(hour>=24) hour=23;
                                 if(min>=60) min=59;
                 break;
                                }
                 case 3:{
                                 DigiBit=~DigiBit;                //DigiBit=0 小时,DigiBit=1 分钟
                                 if(DigiBit==0)                 //时间设置完后,秒清零,定时器重新计时
                                         {sec=0;
                                         TR2=0;
                                         TH2=0x3c;TL2=0xb0;
                                         T2Count=0;
                                         TR2=1;
                                         TimeAdj=0;
                                        }
                                 break;
                                }
                   }
   }
else
   {
        if(key==1) {status--;DispTime=0;}
    if(key==2) {status++;DispTime=80;}//进入闹钟显示,显示时间初始值为80
        if(key==3) TimeAdj=1;
   }
Disp[0]=hour/10;
Disp[1]=hour%10;
Disp[2]=min/10+11;
Disp[3]=min%10+11;
if(T2Count<=10)
   {if(TimeAdj)
           {
           if(!DigiBit)
                 {
                  Disp[0]=DispOFF;
                  Disp[1]=DispOFF;
                 }
           else
                 {
                  Disp[2]=POINT;
                  Disp[3]=POINT;
                 }
          }
        else
          {
           Disp[2]=min/10;
           Disp[3]=min%10;
           }
   }
}
/*************闹钟函数***************/
void alarmClock(void)
{Disp[0]=AlarmHr/10;
Disp[1]=AlarmHr%10;
Disp[2]=AlarmMin/10+11;
Disp[3]=AlarmMin%10+11;
if(DispTime<80)//显示时间<80,显示闹钟开关状态,显示时间>=80,显示闹钟时间
         {if(AlarmSta)
                {Disp[0]=DispOFF;
                 Disp[1]=DispOFF;
                 Disp[2]=O;
                 Disp[3]=N;
                }
         else
                 {Disp[0]=DispOFF;
                 Disp[1]=O;
                 Disp[2]=F;
                 Disp[3]=F;
                }
        }
if(AlarmAdj)//设置闹钟时间
   {
        switch(key)
                {case 1:{
                                 if(DigiBit==0) AlarmHr++;
                                 else AlarmMin++;
                 if(AlarmHr==24) AlarmHr=0;
                                 if(AlarmMin==60) AlarmMin=0;
                                 break;
                                }
                 case 2:{
                                 if(DigiBit==0) AlarmHr--;
                                 else AlarmMin--;
                                 if(AlarmHr>=24) AlarmHr=23;
                                 if(AlarmMin>=60) AlarmMin=59;
                 break;
                                }
                 case 3:{
                                 DigiBit=~DigiBit;
                                 if(DigiBit==0)
                                         {AlarmAdj=0;
                                         DispTime=80;
                                        }
                                 break;
                                }
                }
    if(T2Count<=10)
          {
           if(!DigiBit)
                 {
                  Disp[0]=DispOFF;
                  Disp[1]=DispOFF;
                 }
           else
              {
                   Disp[2]=POINT;
                   Disp[3]=POINT;
                  }
      }
   }
else
   {
        if(key==1) status--;
    if(key==2)
            {status++;
                 DispTime=0;
                }
        if(key==3) AlarmAdj=1;
        if(key==4)//闹钟开关按键
                {if(DispTime<80)                //初次按下,显示上次设置状态
                        AlarmSta=~AlarmSta;        //再按可改变设置
                 DispTime=0;//每按一次,显示时间清零,显示闹钟开关状态
                }
        DispTime++;
        if(DispTime==255)
                {status=2;
                 DispTime=0;
                }
   }

}
/**************倒计时函数*****************/
void CountDown(void)
{
if(adjust)//设置倒数时间
   {
        switch(CountSetSta)
                {case 0:{//设置倒数小时
                                 if(key==1) CountHr++;
                                 if(key==2) CountHr--;
                                 if(key==3) CountSetSta++;
                                 if(CountHr==100) CountHr=0;
                                 if(CountHr>100) CountHr=99;
                                 Disp[0]=H;
                                 Disp[1]=DispOFF;
                                 Disp[2]=CountHr/10;
                                 Disp[3]=CountHr%10;
                                 break;
                                }
                 case 1:{//设置倒数分钟
                                 if(key==1) CountMin++;
                                 if(key==2) CountMin--;
                                 if(key==3) CountSetSta++;
                                 if(CountMin==60) CountMin=0;
                                 if(CountMin>60) CountMin=59;
                                 Disp[0]=M;
                                 Disp[1]=DispOFF;
                                 Disp[2]=CountMin/10;
                                 Disp[3]=CountMin%10;
                                 break;
                                }
                 case 2:{//设置倒数秒
                                 if(key==1) CountSec++;
                                 if(key==2) CountSec--;
                                 if(key==3) //设置键
                                         {if(CountHr||CountMin||CountSec)//设置完成后,若倒数的时、分、秒不为零,倒计时开始
                                                {TH0=0x3c; TL0=0xb0;
                                                 T0Count=0;
                                                  TR0=1;
                                                }
                                         CountSetSta=0;
                                         adjust=0;
                                         DispTime=0;
                                        }
                                 if(CountSec==60) CountSec=0;
                                 if(CountSec>60) CountSec=59;
                                 Disp[0]=5;
                                 Disp[1]=DispOFF;
                                 Disp[2]=CountSec/10;
                                 Disp[3]=CountSec%10;
                                 break;
                                }
                }
   }
else
   {
        if(key==1)                //进入闹钟显示
                {status--;
                 DispTime=80;
                }
        if(key==3)                //设置倒数时间
                 {
                 TR0=0;
                  CountHr=CountMin=CountSec=0;
                 adjust=1;
                  }
        if(key==4)                //停止倒计时
                {TR0=0;
                 CountHr=CountMin=CountSec=0;
                }
        if(CountHr==0)        //若倒数时间小于1小时,倒计时显示分钟、秒
                 {Disp[0]=CountMin/10;
                 Disp[1]=CountMin%10;
                 Disp[2]=CountSec/10+11;
                 Disp[3]=CountSec%10+11;
            }
         else                        //若倒数时间大于1小时,倒计时显示小时、分钟
                 {Disp[0]=CountHr/10;
                 Disp[1]=CountHr%10;
                 Disp[2]=CountMin/10+11;
                 Disp[3]=CountMin%10+11;
                }
        if(T2Count<=10)//倒计时显示闪烁
                         Disp[0]=Disp[1]=Disp[2]=Disp[3]=DispOFF;
        if(!TR0)                //倒计时完成后,显示一段时间后退出
                {if(++DispTime==200)
                        {status=2;
                         DispTime=0;
                        }

                }
          }
}
/*****************闹铃控制********************/
void ring(void)
{bit StopFlag;
if((hour==AlarmHr&&min==AlarmMin&&AlarmSta)||(CountHr==0&&CountMin==0&&CountSec==0)&TR0)//闹钟时间到或倒数时间到,闹铃响
   {
    if(key==4&status!=3)
                   StopFlag=~StopFlag;
    if(!AlarmAdj&&!StopFlag)
            {AlmTime++;                //计时,程序循环一次加1
             if(AlmTime<=8)        //时间0-8
                        buzzer=0;        //蜂鸣器响(有源蜂鸣器,接通就响,断开就停)
                 if(AlmTime>8)        //时间8-16
                        buzzer=1;        //蜂鸣器停
                 if(AlmTime==16)
                        {if(++AlmCount!=4)//循环4次
                                AlmTime=0;
                        }
                 if(AlmTime==30)//延时一定时间重复上述动作,使蜂鸣器发出嘀、嘀、嘀、嘀的报警声。
                        {AlmTime=0;
                          AlmCount=0;
                        }
                }
        else
                {buzzer=1;

                }
   }
else
         {buzzer=1;
         StopFlag=0;
         AlmTime=0;
         AlmCount=0;
        }
}

网友A:
肯定没人能说的!因为你的问题不完整!
你的电路,必须配合你的程序。
你都在问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程序呢?
从你的电路上看,你的时钟,只是使用定时器,没有专门的时间芯片,应该很简单。你说设置不了,我也没办法。
发程序来看看吧

网友B:
程序配合四个按键:移位选定、确认、上键、下键。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huzi[]={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c0};//0 1 2 3 4 5 6 7 8 9 0
uchar code shuz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c0};//0 1 2 3 4 5 0
uchar ss,dd,ff,gg,zz;
uchar qq,ww,ee,rr,tt;
uchar z,x,qw,qe,qr,as,fe;
sbit a=P2^0;//锁存器1
sbit b=P2^1;//锁存器2
sbit c=P2^2;//锁存器3
sbit d=P2^3;//锁存器4
sbit e=P2^4;//秒灯
sbit f=P2^5;//时间指示灯
sbit g=P2^6;//设置指示灯
sbit h=P2^7;//....
sbit i=P1^0;//时间设置按键
sbit j=P1^1;//返回
sbit k=P1^2;//加
sbit l=P1^3;//减
sbit m=P1^4;//定时设置
sbit y=P1^5;//启动定时
void ys();

    void main()
{
EA=1;      //打开总中断
TH0=(65535-50000)/256;  //定时器复初值
TL0=(65535-50000)%256;
ET0=1;      //
TR0=1;      //启动定时器
P0=0xc0;
P2=0xff;
P2=0xd0;
  while(1)
{f=0;g=1;
    if(i==0)//设置时间 判断
  {g=0;f=1;
  while(1)
{if(j==0){break;}
  if(i==0){ys();if(i==0){while(i==0){if(i==1){x++;break;}}}}
  if(x==5){x=1;}if(x==0){x=1;}

      if(x==1)
  {if(k==0){ys();if(k==0){ss++;if(k==0)if(ss==10){ss=0;}}} if(l==0){ys();if(l==0){if(ss==0){ss=10;}ss--;}}
  a=1;P0=0x7f;P0=shuzi[ss];a=0; }

   if(x==2)
  {if(k==0){ys();if(k==0){dd++;if(k==0)if(dd==6){dd=0;}}} if(l==0){ys();if(l==0){if(dd==0){dd=6;}dd--;}}
  b=1;P0=0x7f;P0=shuza[dd];b=0; }

   if(x==3)
  {if(k==0){ys();if(k==0){ff++;if(k==0)if(ff==10){ff=0;}}} if(l==0){ys();if(l==0){if(ff==0){ff=10;}ff--;}}
  c=1;P0=0x7f;P0=shuzi[ff];c=0; }

   if(x==4)
  {if(k==0){ys();if(k==0){gg++;if(k==0)if(gg==3){gg=0;}}} if(l==0){ys();if(l==0){if(gg==0){gg=3;}gg--;}}
  d=1;P0=0x7f;P0=shuzi[gg];d=0; }

     }
  }  //设置时间完

          if(m==0)//定时 判断
  {g=0;f=0;as=1;
  while(1)
{if(j==0){as=0;break;}
  if(m==0){ys();if(m==0){while(m==0){if(m==1){x++;break;}}}}
  if(x==5){x=1;}if(x==0){x=1;}

      if(x==1)
  {if(k==0){ys();if(k==0){qq++;if(k==0)if(qq==10){qq=0;}}} if(l==0){ys();if(l==0){if(qq==0){qq=10;}qq--;}}a=1;P0=0x7f;P0=shuzi[qq];a=0; }

   if(x==2)
  {if(k==0){ys();if(k==0){ww++;if(k==0)if(ww==6){ww=0;}}} if(l==0){ys();if(l==0){if(ww==0){ww=6;}ww--;}} b=1;P0=0x7f;P0=shuza[ww];b=0;  }

   if(x==3)
  {if(k==0){ys();if(k==0){ee++;if(k==0)if(ee==10){ee=0;}}} if(l==0){ys();if(l==0){if(ee==0){ee=10;}ee--;}}c=1;P0=0x7f;P0=shuzi[ee];c=0; }

   if(x==4)
  {if(k==0){ys();if(k==0){rr++;if(k==0)if(rr==3){rr=0;}}} if(l==0){ys();if(l==0){if(rr==0){rr=3;}rr--;}}d=1;P0=0x7f;P0=shuzi[rr];d=0;}

     }
  }  //定时时间完
  if(y==0)//启动定时功能
  {while(1){if(y==1){h=!h;if(h==0){fe=1;}if(h==1){fe=0;}break;}}}
if(fe==1)
{if(gg==rr){if(ff==ee){if(dd==ww){if(ss==qq){ g=0;f=0;;ys();g=1;f=1;ys(); }}}}}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中断函
{  TH0=(65535-50000)/256;  //定时器复初值
  TL0=(65535-50000)%256;
  z++;
    if(z==80)
  {z=0;
    e=!e;
zz++;
if(zz==120){zz=0;ss++;}
  if(ss==10){ss=0;dd++;}
  if(dd==6){dd=0;ff++;}
  if(ff==10){ff=0;gg++;}

      if(gg==2) {if(ff>=4){ff=0;gg=0;}}
  if(gg>=3) {gg=0;}
    if(rr==2) {if(ee>=4){ee=0;rr=0;}}
  if(rr>=3) {rr=0;}

if(as==0)
{P0=shuzi[ss];a=1;a=0;
    P0=shuza[dd];b=1;b=0;
    P0=shuzi[ff];c=1;c=0;
    P0=shuzi[gg];d=1;d=0;
}
if(as==1)
  { a=1;P0=shuzi[qq];a=0;
    b=1;P0=shuza[ww];b=0;
    c=1;P0=shuzi[ee];c=0;
    d=1;P0=shuzi[rr];d=0;
  }
    }

    }
void ys()
{for(qw=255;qw>0;qw--)
for(qe=255;qe>0;qe--);
for(qw=255;qw>0;qw--)
for(qe=50;qe>0;qe--);
}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K1键调整选择,K2键+,长按连+,K3键-,长按连-,K4键闹钟设置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根据晶振频率选择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S 3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实物
//#define key_L 6000                                        //宏定义长按(约2/3s)
//#define key_M 3000                                        //宏定义长按(约1/3s)
#define key_S 1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仿真
#define key_L 2000                                        //宏定义长按(约2/3s)
#define key_M 1000                                        //宏定义长按(约1/3s)
sbit K1 = P1^0;                                                //走时时间调整选择/退出
sbit K2 = P1^1;                                                //++,长按连+
sbit K3 = P1^2;                                                //--,长按连-
sbit K4 = P1^3;                                                //闹钟时间调整选择/退出
sbit wela1=P2^0;                                        //位选1
sbit wela2=P2^1;                                        //位选2
sbit wela3=P2^2;                                        //位选3
sbit wela4=P2^3;                                        //位选4
sbit Buzzer=P3^7;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int Cnt200us;                                                //定义200微秒变量
uchar hour=12,min=0,sec=0;                        //定义时、分、秒变量
uchar hour4=0,min4=0;                                //定义闹钟时、分变量
uchar  Choice=0,Choice4=0;                        //调整走时的选择变量、设置闹钟的选择变量
bit Buzzer_sign;                                        //蜂鸣器闹钟标志
bit Twinkle,second=1;                                //闪烁标志、秒标志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12.000MHz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8;                        //设置定时初值200微秒
        TH0 = 0x38;                        //设置定时重载值200微秒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11.0592MHz
***************************************/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2;                //设置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200微秒
        TH0 = 0x48;                        //设置定时重载值200微秒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1_sign,key4_sign;        //按键自锁标志变量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count3=0,count4=0;//消抖计数变量

        if(!K1)                                                        //检测按键1按下
        {
                count1++;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1>=key_S)&&(key1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Choice++;                                //调整选择变量自+1
                        if(Choice>=3)                        //调整时间选择0正常走时,1调时,2调分
                        {
                                Choice=0;                        //调整时间选择清0
                                Cnt200us=0;                        //时间变量Cnt200us清0
                                sec=0;
                        }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if(!K2)
        {
                count2++;
                if(count2>=key_L)                        //长按快调
                {
                        if(Choice==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hoice==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
                                if(min>=60)
                                        min=0;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4++;
                                if(hour4>=24)
                                        hour4=0;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4++;
                                if(min4>=60)
                                        min4=0;
                        }
                        count2=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key_S && count2<key_L)//短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hoice==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
                                if(min>=60)
                                        min=0;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4++;
                                if(hour4>=24)
                                        hour4=0;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4++;
                                if(min4>=60)
                                        min4=0;
                        }
                }
                count2=0;                                        //count2清0
        }
        if(!K3)
        {
                count3++;
                if(count3>=key_L)                        //长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Choice==2)                        //选择变量
                        {
                                min--;
                                if(min>=60)
                                        min=59;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
                        {
                                hour4--;
                                if(hour4>=24)
                                        hour4=23;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
                        {
                                min4--;
                                if(min4>=60)
                                        min4=59;
                        }
                        count3=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3>key_S && count3<key_L)//短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Choice==2)                        //选择变量
                        {
                                min--;
                                if(min>=60)
                                        min=59;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
                        {
                                hour4--;
                                if(hour4>=24)
                                        hour4=23;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
                        {
                                min4--;
                                if(min4>=60)
                                        min4=59;
                        }
                }
                count3=0;                                        //count3清0
        }
        if(!K4)                                                        //检测按键1按下
        {
                count4++;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4>=key_S)&&(key4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4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Choice4++;                                //调整选择变量自+1
                        if(Choice4>=4)                        //调整闹钟时间选择0闹钟关闭,1调时,2调分,3开启闹钟
                        {
                                Choice4=0;                        //调整时间选择清0
                        }
                }
        }
        else
        {
                key4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4=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num=0;                                //分时显示变量
        if((Choice4>0)&&(Choice4<3))        //闹钟设置显示部分
        {
                P0=0xff;        //消隐
                switch(num)
                {
                        case 0:
//                                P2=0x01;                        //时十位位码
                                P2=0xfe;                        //加PNP管反向
                                P0=table[hour4/10];        //时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1:
//                                P2=0x02;                        //时个位位码
                                P2=0xfd;                        //加PNP管反向
                                if((Twinkle==1)&&(Choice4==1))//时点闪烁
                                        P0=table[hour4%10];
                                else
                                        P0=table[hour4%10]&0x7f;//时个位段码+点
                                num++;
                         break;

                        case 2:
//                                P2=0x04;                        //分十位位码
                                P2=0xfb;                        //加PNP管反向
                                P0=table[min4/10];        //分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3:
//                                P2=0x08;                        //分个位位码
                                P2=0xf7;                        //加PNP管反向
                                if((Twinkle==1)&&(Choice4==2))//分点闪烁
                                        P0=table[min4%10];
                                else
                                        P0=table[min4%10]&0x7f;//分个位段码+点
                                num=0;
                         break;
                }
        }
        else        //正常走时显示部分
        {
                P0=0xff;        //消隐
                switch(num)
                {
                        case 0:
//                                P2=0x01;                        //时十位位码
                                P2=0xfe;                        //加PNP管反向
                                P0=table[hour/10];        //时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1:
//                                P2=0x02;                        //时个位位码
                                P2=0xfd;                        //加PNP管反向
                                if((Twinkle==1)&&(Choice==1))//时点闪烁
                                        P0=table[hour%10];
                                else
                                        P0=table[hour%10]&0x7f;//时个位段码+点
                                num++;
                         break;

                        case 2:
//                                P2=0x04;                        //分十位位码
                                P2=0xfb;                        //加PNP管反向
                                P0=table[min/10];        //分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3:
//                                P2=0x08;                        //分个位位码
                                P2=0xf7;                        //加PNP管反向
                                if(Choice4==3)
                                        P0=table[min%10]&0x7f;//闹钟启动后秒个位+点
                                else if((Twinkle==1)&&(Choice==2))//分+点闪烁
                                        P0=table[min%10]&0x7f;
                                else if(Choice==1)        //分+点
                                        P0=table[min%10]&0x7f;//分个位段码+点
                                else
                                        P0=table[min%10];//分个位段码
                                num=0;
                         break;
                }
        }
}
/********************************
                闹钟程序
********************************/
void Buzzer_nz()
{
        if((Choice4==3)&&(hour4==hour)&&(min4==min)&&(sec<30))
                Buzzer_sign=1;
        else Buzzer_sign=0;

        if((second==1)&&(Buzzer_sign==1))//计时周期1s
                Buzzer=0;                                        //蜂鸣器响
        else Buzzer=1;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显示函数
                Buzzer_nz();                                //闹钟函数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200微秒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nt200us++;                                                //时间变量Cnt200us自+1
        if((Cnt200us>1250 && Cnt200us<2500)||(Cnt200us>3750 && Cnt200us<5000))//闪烁频率2Hz
                Twinkle=1;                                        //闪烁标志
        else Twinkle=0;
        if(Cnt200us>=5000)                            //在此可以调整走时精度
        {
                Cnt200us=0;                                        //变量Cnt200us清0
                second=~second;                                //秒标志取反
                if(Choice==0)                                //调整选择变量>0停止走秒
                {
                        sec++;                                        //秒自+1
                        if(sec>=60)                                //如果秒>=60
                        {
                                sec=0;                                //秒清0
                                min++;                                //分自+1
                                if(min>=60)                        //分>=60
                                {
                                        min=0;                        //分清0
                                        hour++;                  //小时自+1
                                        if(hour>=24)        //小时>=24
                                                hour=0;                //小时清0
                                }
                        }
                }
        }
}

楼主:
太感谢了 回家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谢谢!回家仿真一下试试,不能让手里的单片机躺着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用你这个代码编译后,也是无法在仿真软件上无法调整时间。4个按键完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用不同的机器居然可以仿真了! 运行的很好,按键也能调整了。那个4069为啥不能用三极管代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不同的机器居然可以仿真了! 运行的很好,按键也能调整了。那个4069为啥不能用三极管代替

按键完全失效是因为用主循环计数方式消抖和判断长短按,仿真时主循环周期要比实际电路长得多(与PC配置有关),按键在预定消抖时间内没有响应,需要按的时间长些才行。4069就是反相器,实物完全可以用三极管代替,但仿真用三极管会不正常。

网友E:
通过按键 检测 你要设置的按键状态 给你个思路吧 比如按键s1 进入后停止定时器闪烁数码管 如何按s2 设置加 s3设置减 你自己试试不想在来问我

楼主:
已经搞定,是共阳极的4个三级管应该改成反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我是哪里弄错错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OK啦!,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键完全失效是因为用主循环计数方式消抖和判断长短按,仿真时主循环周期要比实际电路长得多(与PC配置有 ...

那么仿真的使用哪一种才能让它正常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硬件电路给你改写的程序,仿真走时不一定准确,实物比较准,也可以软件调整精确度。

我想让蜂鸣器常鸣60S后关闭,是有源的蜂鸣器。。要怎么改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