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单片机流水灯的程序从第一个亮到最后一个无限循环?

楼主(2019-04-01):
关于单片机流水灯程序改写
怎样让单片机流水灯的程序从第一个亮到最后一个又从第一个亮到最后一个这样无限循环下去

网友A:
while(1){P0=0x01;for(i=0;i<8;i++)P0<<=1;}手机回复都的,主要就是这个。要看你的LED在哪个口,还要定义i类型,还要加延时,不然快到你以为全开!

网友B:
无限循环需要用while(){}循环
按顺序亮灯就有很多做法了,数组编号累加,顺序端口累加,自己编辑中间加延时隔开........

网友C:
非常简单嘛!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2//将P2口另外取名为GPIO_LED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GPIO_LED=0xfe;
        Delay10ms(50);
        while(1)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Delay10ms(50);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void main()
{
aa=0xfe;
while(1)
{
P1=aa;
delayms(1000);
aa=_crol_(aa,1);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E:
给一个循环就好呀。

网友F:
用一个while语句

网友G:
做个循环语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void main()
{
aa=0xfe;
while(1)
{
P1=aa;
delayms(1000);
aa=_crol_(aa,1);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