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与Altium Designer安装在同一台电脑行吗?

楼主(2019-04-01):
有没有哪个前辈在一台XP的电脑上同时安装protel 99SE与Altium Designer的?
我用的是公司的电脑,XP系统的,画PCB的软件规定了只能用PROTEL99SE的,我觉得它的的功能太落后了,想学一下AD,版本倒是无所谓了,就不知道这两个软件可不可以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上,我怕出问题的,主要是公司的电脑,文件实在太多了,出了问题就不好办了
以前试过DXP和PROTEL99SE安装在同一台电脑,后来全乱套了,搞得两个软件都打不开了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曾经试过的,如果可以我就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不行就算了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我一直这样,我win7 64.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对于之前的版本 Protel99se 是向下兼容的,原来 Protel99se 的用户若要转向 Altium Designer 来进行设计,可以将 Protel99se 的设计文件以及库文件导入到 AltiumDesigner 中进行设计

网友C:
xp还是别装ad了,太卡而且软件很容易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对于之前的版本 Protel99se 是向下兼容的,原来 Protel99se 的用户若要转向 Altium Design ...

不是文件的问题,是两个软件是不是可以同时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网友D:
其实有很多解决办法,可是毕竟不是私人的电脑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好,万一整不好损失的可能是得自己补上

网友E:
我就装着这两个软件啊,99se和ad18.不过是win7.除了文件关联,这些软件不会互相冲突的,又不是什么驻留服务之类的软件。老机器还是装99se算了,ad相对吃机器

网友F:
我的就是xp,装了99和AD6.9

网友G:
win7 64可以按照protel99 就是打开原理图的库文件有报错,PCB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就是xp,装了99和AD6.9

在两个软件使用中有没有什么冲突之类的问题?

网友G:
软件不会有冲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两个软件使用中有没有什么冲突之类的问题?

没有的,装的时候注意下  安装在哪个盘,ad的话,如果是初学者,建议不要安装太新的版本,不然电脑配置跟不上,每天就光打开都要花上几分钟,毕竟AD  17  18   19就光内存 的都好几个G,更别说运行了,如果不嫌弃打开慢的话,照装不误。祝 学习进步。。。

网友H:
我是win7 64 装了99 SE  和 AD10、AD13,都可以运行,没发现冲突 。

网友I:
AD可以向下兼容99se 。对于win7 32(64)位系统99se要添加库文件, AD没有问题。 XP系统AD运行慢卡, 建议XP系统不要同时安装99se和AD,  另外AD还有版权问题的麻烦。因此,公司电脑不推荐安装。

网友J:
不会发生冲突的

网友K:
可以安装在一台电脑的,我装的就是XP。99SE和AD在一台电脑里。

网友L:
没问题的,我自己都装了2个版本

网友M:
可以啊 我的win10 电脑上 protel ad proteus matlab 电脑 还能挺住

网友N:
可以的,我的win7,就是安装了proteus se 跟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