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温湿度控制系统

楼主(2019-04-01):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头函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屏幕函数调用
#include "Lcd.h"
//无线模块
#include "api.h"
#include "nRF24L01P.h"
//继电器定义
sbit jiangwen=P3^5;
sbit shengwen=P3^4;
sbit choushi=P3^3;
sbit jiashi=P3^2;
//LED 管脚定义
sbit TXLED_R=P1^3;
sbit RXLED_Y=P1^5;
//蜂鸣器
sbit Feng=P1^2;
//蜂鸣器闪烁标志位
bit shan=0;
#include "KEY.h"

//主机询问命令
uchar CMD[]={0xaa,0xbb,0xcc,0xdd};
uchar Mode=0;
uchar temp=0;
uchar KK=0;
//报警温湿度
uchar TNumber=30,RHNumber=50,TX=20,HX=40;

//主函数
void main()
{
        TH0=0x4b;
        TL0=0xff;//赋初值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EA=1;//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打开允许开关
        TR0=1;
        //LCD初始化显示
        Init_LCD();
        delay_ms(250);
        TXLED_R=0;                                          //初始化
        RXLED_Y=0;
        init_io();                           //无线初始化IO
        RX_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TXLED_R=1;
        RXLED_Y=1;
        /////////////////////////////////////////////
        TXLED_R=0;                                          //发送指示灯
        ////////////////////////////////////////////////////////////////////////////////
        //循环显示
        while(1)
        {
                TXLED_R=0;                                          //发送指示灯
           TX_ACK();                                      //发送询问信号
                sta = SPI_Read(STATUS);                  //读状态寄存器
                TXLED_R=1;                                          //发送指示灯
                if(RX_DR)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delay_ms(100);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1)                            // 接受完成
                {
                        Mode=0;
                        flag=0;
                }
                else                                                 //设备丢失
                {
                        Mode=1;
                }

                //显示
                //数据显示
                if(Mode==0)
                {
                        RXLED_Y=0;
                        if(temp!=1)//重新初始化
                        {
                                display1();
                                temp=1;
                        }
                        display2(RX_BUF[1],RX_BUF[2]);//显示读数
                        if(RX_BUF[1]>TNumber) //温度超标降温
                        {
                                jiangwen=0;
                        }
                        else
                        {
                                jiangwen=1;
                        }
                        if(RX_BUF[1]<TX) //温度过低升温
                        {
                                shengwen=0;
                        }
                        else
                        {
                                shengwen=1;
                        }
                        if(RX_BUF[2]>RHNumber) //湿度超标抽湿
                        {
                                choushi=0;
                        }
                        else
                        {
                                choushi=1;
                        }
                        if(RX_BUF[2]<HX) //湿度过低加湿
                        {
                                jiashi=0;
                        }
                        else
                        {
                                jiashi=1;
                        }
                        if(((RX_BUF[1]>TNumber||RX_BUF[2]>RHNumber||RX_BUF[1]<TX||RX_BUF[2]<HX))&&(shan==1)) //超阀值蜂鸣器报警
                        {
                                Feng=0;
                        }
                        else
                        {
                                Feng=1;
                        }
                        RXLED_Y=1;
                }
                //读取键值
                KK=KEY_();
                if(KK==3)//调整模式
                {
                        Mode=2;
                        KK=0;
                }
                //数据显示不在线
           if(Mode==1)
                {
                        if(temp!=2)
                                NoLine();//设备丢失
                        temp=2;
                }
                //键盘
                else if(Mode==2)
                {
                        temp=3;
                        display3();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5);
                        //调温上限
                        while(KK!=3)
                        {
                                //读取键值
                                KK=KEY_();
                                if(KK==1)//++
                                {
                                        TNumber++;
                                        if(TNumber==51)
                                                TNumber=50;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5);
                                }
                                if(KK==2)//--
                                {
                                        TNumber--;
                                        if(TNumber==TX)
                                                TNumber++;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5);
                                }
                        }
                        KK=0;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0x40+5);
                        //调温x下限
                        while(KK!=3)
                        {
                                //读取键值
                                KK=KEY_();
                                if(KK==1)//++
                                {
                                        TX++;
                                        if(TX==TNumber)
                                                TX--;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0x40+5);
                                }
                                if(KK==2)//--
                                {
                                        TX--;
                                        if(TX==0xff)
                                                TX=0;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0x40+5);
                                }
                        }
                        KK=0;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14);
                        //调湿 上
                        while(KK!=3)
                        {
                                //读取键值
                                KK=KEY_();
                                if(KK==1)//++
                                {
                                        RHNumber++;
                                        if(RHNumber==91)
                                                RHNumber=90;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14);
                                }
                                if(KK==2)//--
                                {
                                        RHNumber--;
                                        if(RHNumber==HX)
                                                RHNumber++;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14);
                                }
                        }
                        KK=0;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write_com(0x80+0x40+14);
                                //调湿 下
                        while(KK!=3)
                        {
                                //读取键值
                                KK=KEY_();
                                if(KK==1)//++
                                {
                                        HX++;
                                        if(HX==RHNumber)
                                                HX--;
                                        display4(TNumber,RHNumber,TX,HX);
                                        write_com(0x0f);//打开光标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温湿度控制系统
展开

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温湿度控制系统

商品类型:
全新商品
剩余时间:
成交结束
5 黑币

5 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