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编译问题,STC的头文件要放在哪个编译器文件夹呢?

楼主(2019-04-01):
如图,STC单片机编译出错,STC的头文件要放在哪个编译器文件夹呢?

网友A:
使用stc-isp-15xx-v6.86O这个软件添加stc的头文件,打开Keil仿真设置界面,点击添加头文件到keil,选择keil软件安装目录的c51文件夹,点击确定就添加成功了。

网友B:
用了REG52.h就不要再用STC15W.h了吧

网友C:
放哪都行,你这应该是没加入工程

网友D:
你要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再编程编译,工程文件右键选项options...的debug 要全勾,编译会自动生成编译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c-isp-15xx-v6.86O这个软件添加stc的头文件,打开Keil仿真设置界面,点击添加头文件到keil,选择keil ...

谢谢你,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