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导入C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我用单片机做了电子琴。请问如何导入c51程序。求助,谢谢!!!
1、双击原理图上的单片机后,点击哪个?
2、我的原理图显示wrong,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导入程序

显示错误

网友A(2019-04-01):
仿真我都是用Proteus来仿真的

网友B:
Altium Designer不带单片机程序仿真,要程序仿真用Proteus。

网友C:
AD用来画图,布局布线,做pcb文件,仿真用proteus 或者multisim

网友D:
这个不是仿真用的,主要就是硬件设计

网友E:
有没有添加Sim model啊,就是你要添加这个单片机的仿真模型

网友F:
AD只是用来画电路板的,c52 52系列一般仿真用proteus

网友G:
Altium designer一般只用来做电路设计和PCB,51的仿真建议用Proteus

网友H:
AD用来画电路图,布局布线,做pcb文件,最终设计电路板的。仿真用proteus 或者multisim。功能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