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pu6050模块与stm32最小系统开发板连接方式

楼主(2019-04-01):
跪求

网友A:
通信方式如果是UART,模块TR接单片机RDX

网友B:
SCL、SDA连接到stm32单片机的GPIO口,如果软件I2C,则可以选择任意空闲IO口,如果硬件I2C则看数据手册确定IO口。

网友C(2022-04-11):
请问大佬这三个模块分别对应的是那个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