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串口屏TTL与主控板RS232电平信号转换方案

楼主(2019-04-01):
一、TTL和RS232简述

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按位(bit)发送和接收字节。而TTL、RS-232是指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TTL和RS232不同在于:电平表示的逻辑含义不同,

(1)TTL:

逻辑高电平==1==3.3V或5V

逻辑低电平==0==0V

(2)RS232:

逻辑高电平==0==负电压== -3V~-15V

逻辑低电平==1==正电压== 3V~15V

RS232优势:

抗(外界的电磁)干扰

抗外界的(电磁信号)噪音干扰

抗(信号的)衰减

使得和同样的TTL信号相比,RS232信号可以传输的更远

两者的通讯引脚说明如下:

模式

引脚名称

功能

TTL电平接口

TXD

TTL发送

RXD

TTL接收

RS-232电平接口

RS232-TX

RS232发送

RS232-RX

RS232接收

接设备的时候,一般只接GND RXD TXD

TXD:发送端,一般表示为自己的发送端,正常通信必须接另一个设备的RXD。

RXD:接收端,一般表示为自己的接收端,正常通信必须接另一个设备的TXD。

正常通信时RXD接其他设备的TXD,因此如果要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也就是自己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即自身的TXD直接连接到RXD,用来测试本身的发送和接收是否正常,是最快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当出现问题时首先做该测试确定是否产品故障。

二、方案一:采用转接小板

他们之间不可直连,中间需要电平转接,可以使用市面上的转换模块,如:

模块TXD引脚连接迪文串口屏的RXD,

模块RXD引脚连接迪文串口屏的TXD。

模式

拨码1

拨码2

开关S

图解

TTL-232

Off

Off

上(232-TTL)

三、方案二:采用MAX232芯片在主控板设计电路

另外也可以采用在主控板上设计转换电路,使用MAX232转换芯片,MAX232芯片是 TTL电平与RS232电平的专用双向转换芯片,其作用是将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或将232电平转换成TTL电平

MAX232引脚说明图:

引脚介绍:

第一部分是电荷泵电路。由1、2、3、4、5、6脚和4只电容构成。功能是产生+12v和-12v两个电源,提供给RS-232串口电平的需要。

第二部分是数据转换通道。由7、8、9、10、11、12、13、14脚构成两个数据通道。其中13脚(R1IN)、12脚(R1OUT)、11脚(T1IN)、14脚(T1OUT)为第一数据通道。8脚(R2IN)、9脚(R2OUT)、10脚(T2IN)、7脚(T2OUT)为第二数据通道。

第三部分是供电。15脚GND、16脚VCC(+5v)。

参考电路图:

主控板RS-232TXD--JC3(4pin)--MAX232(8pin)--MAX232(9pin)--JC4(5pin)

主控板RS-232RXD--JC3(5pin)--MAX232(7pin)--MAX232(10pin)--JC4(6pin)

JC4座子的引脚通过导线或者排线与屏幕端口座子一一对应连接。

若RS-232端口为DB9公头接口与电脑主机连接,DB9的2脚为RS-232电平信号接收端 RXD,3脚为RS-232电平信号发送端TXD, 即DB9 TXD(3PIN)接上原理图中JC3的第4PIN,DB9 RXD(2PIN)接上原理图中JC3的第5PIN。

9针RS-232串口(DB9)

引脚

简写

功能说明

1

CD

载波侦测

2

RXD

接受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

5

GND

地线

6

DSR

数据准备好

7

RTS

请求发送

8

CTS

清除发送

9

RI

振铃指示

DB9公头引脚示意图及其说明:

迪文串口屏TTL与主控板RS232电平信号转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