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1602显示不知道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线路的问题

楼主(2019-04-01):
程序只让显示四位数xxxxg  后面那个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线路的问题 求大佬解答, 硬件也改了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显示数据这点着实不知道怎么调了 1554126801(1).png

网友A:
是不是没清屏

网友B:
不显示光表呀,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再排查一下,或换个单片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