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没有最小系统也能正常仿真?

楼主(2019-04-01):
为什么51单片机没有最小系统也能正常仿真?不要要最小系统才能运行吗?

网友A:
没有系统你怎么仿真?啥叫仿真?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在PROTUSE中吗?在PROTUSE不需要接晶振和上电复位是可以的

网友C:
那是仿真软件有给默认值。

网友D:
你说的proteus吧,是可以仿真

网友E:
你说的是软件仿真吧?!

网友F:
proteus的MCU默认就是最小系统配置,无需添加。

网友G:
multisim 仿真软件也不需要接最小系统,你调用51时,内部相当于已经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