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可以供P2口控制RC522吗?

楼主:
STC89C52,可以供P2口控制RC522吗?
如果可以的话,P2口需要 上拉 电阻吗?

批注 2019-04-01

网友A(2019-04-02):
这类器件都是与MCU直接连接,STC89C52除P0外其他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

网友B:
完全可以,只要配置好RC522相应的引脚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类器件都是与MCU直接连接,STC89C52除P0外其他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