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P2口做输出端用,输出高电平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4-01):
(无正文)

网友A:
P2内部有弱上拉,做通用IO一般可以不加上拉,但是驱动能力有限,可以取低电平有效。使用还是根据需要确定加不加

网友B:
不需要,因为只有P0口没有上拉电阻,其它口单片机自带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内部有弱上拉,做通用IO一般可以不加上拉,但是驱动能力有限,可以取低电平有效。使用还是根据需要确定加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因为只有P0口没有上拉电阻,其它口单片机自带上拉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你需要学会查手册

网友D:
89c52要输出高电平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E:
用的stm32的,这个的话要看负载电流大小,要不要用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