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_emWin_创建桌面图标程序

楼主(2019-04-02):
在“创建桌面”例程的基础上,增加图标中文名的支持。

-在desktop.h文件的ICON_NAME_FORMAT宏可选择不同类型的图标名。

-其中ICON_NAME_CH_GBK类型可以直接在MDK软件中输入中文字符串,
运行的时候再使用函数COM_gbk2utf8转换,转换需要用到编码表,
所以占用程序空间比其它两种形式的要大

-ICON_NAME_CH_UTF8类型是直接在电脑转换好编码,再复制到MDK软件中,
程序开发时不够方便,但占用程序空间相对少

-UTF8转换编码的工具见工程目录下的文件夹说明。

FLASH(W25Q64):
FLASH芯片的SPI接口与STM32的SPI1相连。
        SCK    <--->PA5
        MISO<--->PA6
        MOSI<--->PA7
        CS    <--->PA4

液晶屏:
使用模拟时序产生8080时序与液晶屏驱动芯片ILI9341通讯.

        /*液晶控制信号线*/
        ILI9341_CS     <--->    PC4          //片选
        ILI9341_DC  <--->     PC7            //选择输出命令还是数据
        ILI9341_WR     <--->     PC6            //写使能
        ILI9341_RD  <--->     PC5            //读使能
        ILI9341_RST    <--->     NRST        //STM32的复位引脚,上电同时复位液晶
        ILI9341_BK     <--->     PD2         //背光引脚

        ILI9341_D0~D15 <---> PB0~PB15

触摸屏:
触摸屏控制芯片XPT2046与STM32的普通GPIO相连,使用模拟SPI进行通讯。
        XPT2046_SCK        <--->PE0
        XPT2046_MISO    <--->PE3
        XPT2046_MOSI    <--->PE2
        XPT2046_CS        <--->PD13

        XPT2046_PENIRQ    <--->PE4    //触摸信号,低电平表示有触摸

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ucos_emWin_创建桌面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