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很多选项和按键是灰色的?

楼主:
请问我的keil5软件案件灰色怎么解决。

网友A(2019-04-02):
灰的是仿真用的,进入仿真后就好用了。

网友B:
你是打开51 还是stm32的程序呀,不符合肯定是灰色的

网友C:
是不是还没有x的版本,或者是license不对

网友D:
你新建个工程,有文件去编译他就不灰了

网友E:
如果你使用keil5打开的工程是keil4的工程,是不可以编译的

网友F(2019-07-10):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使用keil5打开的工程是keil4的工程,是不可以编译的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G:
没建工程,比如那些剪切 复制 还有工程属性调节啥的当然都是灰色(不可以)的了!

网友H:
有两种情况,1是没有px,但这个楼主如果按教程安装是没有问题的。2,是看楼主发的图片都是设计到工程和代码编辑的一些按钮,如果是灰色的,说明你还没有打开工程中的某一段代码或者没有打开工程。你找个工程打开工程中的某个文件比如Main。c应该就好了。

网友I:
你创建工程了吗

网友J:
工程没建立,自然是灰色的。

网友K:
应该是没安装好

网友L:
你里面没有文件或者工程

网友M:
没安装好,上次我也出现这种情况,重新卸载安装下

网友N:
文件不全,你新建工程,添加文件才能编译的。灰色是说当前没有可以执行该操作的选项

网友F:
如果是用MDK5打开Keil的工程的话会出现编译不了的情况,解决的方法是 说在keil官网(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下载一个叫MDKCM525的pj补丁,但是本人已经尝试好多次了,不知什么原因,下载的补丁运行时总是出现如下错误:The installation file is corrupted and installation must be terminated.Please download the installer again.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的望指点一二

网友O:
这种情况一般是 没有打开这能用到这些功能的文件、软件没有破解成功、你电脑上同时安装了keil4(没有处理好)。

网友P:
可能是你的license安装的不对,所以可能会导致功能不齐全,这种状态下甚至无法复制粘贴,添加license需要你在运行keil5的时候用管理员方式运行。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对应的库没有安装,所以可能导致无法编译,比如用keil MDk打开了C51的文件,添加对应的库即可。
如果你用keil5打开了keil4的文件,可能导致的原因是无法查看程序代码,但是仍然可编译并生成hex文件。

网友Q:
可能没有license破解

网友R:
需要建工程才有颜色

网友S:
具体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你想改的话那就重新建个工程,简单粗暴,下载一个C语言编程的文件就能打开.c的程序,复制粘贴过来就行

网友T(2020-03-19):
引用 网友D:
你新建个工程,有文件去编译他就不灰了

兄弟,你太聪明了!

网友U:
没有破解,或者没有安装对应芯片的对keil驱动

网友V(2020-06-23):
license安装不对,硬解的时候选择ARM

网友W(2020-10-17):
点击一个启用/停用调试会话按键(Start/Stop Debug Session)

网友W:
点击一下,启用/停用调试会话热键(Start/Stop Debug Session)

网友X(2023-09-09):
您好,请问您的mdk无法编译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Y:
应该是没有新建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