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佬用单片机做过这类控制啊(普通交流电机变频器调速)求思路

楼主(2019-04-02):
具体要求是这样:主电机用普通交流电机变频器调速。主轴的转速采用接近传感器检测,送料机构采用步进电机带动,控制器采用单片机实现,人机交互接口采用矩阵键盘和数码管显示。参数要求:能把成卷铜带按要求定长切断,切断长度0-200mm的范围内可调(通过调节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来实现定长切割);能对所切张数进行计数和分组,长度设定范围0~200mm,张数最大设定值99999;能对所切张数、组数适时显示。
以前用PLC搞过这类控制,换到用单片机就不太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难找到人做,你自己无法完成。

为什么说我自己不能完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想找人做还是?

看看有没有大佬能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有没有大佬能给我讲解一下

这个简单。

问题是,你所有的要求和步骤你自己都懂,

但你自己不懂用单片机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生活节奏太快,压力都很大,

没有人有时间帮你实现整个工程。

你可以自己学,碰到问题可以发到论坛上大家讨论。

网友C:
这货肯定要提供机详细械设备资料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

问题是,你所有的要求和步骤你自己都懂,

大佬能教一教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肯定要提供机详细械设备资料才好弄

我画好了机械结构,就是用单片机控制没搞过

网友D:
你找一个懂单片机及控制的人,和你一起弄,顺便学一学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能教一教我么?

如果你要自已做,那么你就要开始学单片机。

学习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发到论坛上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E:
没搞明白你的主电机如何工作,工作用途。是用来传输还是用来切割。  这个机器结构通过你的语言描述,目前只有你自己能懂。

网友F:
我有个朋友就在搞这个,去年搞好了。和你说的都差不多,你可以联系他有偿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朋友就在搞这个,去年搞好了。和你说的都差不多,你可以联系他有偿帮你。

那可以给个联系方式我了解一下吗?

网友G(2019-06-24):
我正在开发这类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