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异常怎么修改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9-04-0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trins.h>
uchar a_a;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uchar dis_smg[8]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sbit smg_we1 = P3^0;
sbit smg_we2 = P3^1;
sbit smg_we3 = P3^2;
sbit smg_we4 = P3^3;

sbit c_send   = P3^2;
sbit c_recive = P3^3;

sbit beep = P2^7;
uchar smg_i =3;
bit flag_300ms ;

long distance;
uint set_d;
uchar flag_csb_juli;
uint  flag_time0;

uchar menu_1;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smg_display()
{
    dis_smg[0] = smg_du[distance % 10];
    dis_smg[1] = smg_du[distance / 10 % 10];
    dis_smg[2] = smg_du[distance / 100 % 10] & 0xdf; ;
}

#define RdCommand 0x01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sfr ISP_DATA=0xe2;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EA  = 1;
     return (ISP_DATA);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EA =1;
}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01,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58, a_a);
}

void read_eeprom()
{
    set_d  = byte_read(0x2001);
    set_d <<= 8;
    set_d  |=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58);
}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if(a_a != 1)
    {
        set_d = 50;
        a_a = 1;
        write_eeprom();
    }
}

uchar key_can;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
        delay_1ms(1);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
        }
    }
    else
        key_new = 1;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smg_i = 3;
        }
        if(menu_1 == 1)
        {
            smg_i = 4;
        }
    }
    if(menu_1 == 1)
    {
        if(key_can == 2)
        {
            set_d ++ ;
            if(set_d > 400)
                set_d = 400;
        }
        if(key_can == 3)
        {
            set_d -- ;
            if(set_d <= 1)
                set_d = 1;
        }
        dis_smg[0] = smg_du[set_d % 10];
        dis_smg[1] = smg_du[set_d / 10 % 10] ;
        dis_smg[2] = smg_du[set_d / 100 % 10] & 0xdf ;
        dis_smg[3] = 0x60;
        write_eeprom();
    }
}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istance <= set_d)
    {
        value ++;
        if(value >= 2)
        {
            beep = ~beep;
        }
    }
    else
    {
        value = 0;
        beep = 1;
    }
}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smg_we_switch(i);
    P1 = dis_smg[i];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delay();
    c_send = 0;
    TH0 = 0;
    TL0 = 0;
    TR0 = 0;
    while(!c_recive);
    TR0=1;
    while(c_recive)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 40000))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break ;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flag_csb_juli == 1)
    {
        TR0=0;
        distance =flag_time0;
        distance *= 0.017;
        if((distance > 500))
        {
            distance = 888;
        }
    }
}

void time_init()
{
    EA  = 1;
    TMOD = 0X11;
    ET0 = 0;
    TR0 = 1;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
{
    beep = 0;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send_wave();
    smg_display();
    time_init();
    init_eeprom();
    send_wave();
    send_wave();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if(beep == 1)
                send_wave();
            if(menu_1 == 0)
                smg_display();
        }
        key();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
    }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value;
    TH1 = 0xf8;
    TL1 = 0x30;
    display();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

网友A: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把这里改一下

网友B:
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不要搞反

网友C:
改为:
uchar code smg_du[]={//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dis_smg[4];//显示数字缓存

网友D:
明显原理图与程序不匹配,楼主得提供电路图才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