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相方波的波形识别器设计用什么算法实现好,怎么确定信号周期和采样周期?

楼主(2019-04-02):
希望用51单片机做一个波形识别器。外接正弦波,三角波,方波信号能够分辨。请问用什么算法实现好,怎么确定信号周期和采样周期?

楼主:
因为AD芯片的原因采样电压是0~5V,输入的模拟信号叠加了直流量

网友A:
如果就这几个波很好办,计算它们的峰值与平均值比,就可以区分了。
周期:计算交越平均值的间隔时间即可知周期。

网友B:
这问题问的高级: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C:
采样频率取决于你想要采样信号的频率,采样频率自然是越高越好,最低不能低于信号频率的2倍.
如果是简单的识别一定频率范围内的正弦波和方波按照板凳的方法就行了.再复杂点的功能实现属于<信号处理>这门课的讨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这几个波很好办,计算它们的峰值与平均值比,就可以区分了。
周期:计算交越平均值的间隔时间即可知 ...

平均值算出来的不是直流量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这几个波很好办,计算它们的峰值与平均值比,就可以区分了。
周期:计算交越平均值的间隔时间即可知 ...

还有请问交越平均值就是平均值吗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直接外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直接外接嘛?

我直接外接的波形发生器输出

楼主:
代码写的差不多了。但是实际运行有些问题,不知道卡在哪里了,但keil上编译是没问题的。还有些理论上的小问题没解决,谁能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