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多机通信数据乱码问题,感谢大神分享经验!!

楼主(2019-04-02):
我用STC15 + MAX3232多机通信,距离3m内。主机 + 1个从机 整套电路通信都OK的,从机超过2个就会出现:主机分别发送给两个从机数据都正确,两个从机也都能正确接收到,但是两个从机发送给主机数据几乎全部乱码,两个从机不会同时发送的。电路上验证过:主机 + 1个从机,主互相收发数据都是正确的,验证主机 + 第2个从机也全部OK,但是从机1 + 从机2同时挂在主机线上,就出现上边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1 多机通信不能用232接法,要用485接法。
2 从机发送前要判断线路上没有其他在发射。

网友B:
1、保证从机不同时发送。
2、保证总线上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C:
多从机应该用RS485通讯,你开始就没考虑好架构;

网友D:
两个从的TX并在一起相互影响了,还是认真用48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多机通信不能用232接法,要用485接法。
2 从机发送前要判断线路上没有其他在发射。

感谢分享!请教下 我连接PC端主线上使用 MAX485,从机里由于有些器件系统电压原因,一些从机需要使用 MAX3485,但考虑AB端是差分信号,MAX485 的AB端与MAX3485 的AB是否可以直接连接进行485通信?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请教下 我连接PC端主线上使用 MAX485,从机里由于有些器件系统电压原因,一些从机需要使用 MAX ...

可以直接连接并通讯:你只管485的A、B通讯,哪管用什么485还是3485,考虑哪些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并通讯:你只管485的A、B通讯,哪管用什么485还是3485,考虑哪些干什么?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从机应该用RS485通讯,你开始就没考虑好架构;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从的TX并在一起相互影响了,还是认真用485吧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