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程序移植,仿真出错,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9-04-02):
求助!!用15系列单片机程移植到51中并且改了引脚地址做仿真出不了效果。。各个芯片的引脚功能也需要帮下忙~~萌新一个。

楼主:
+QQ1020963070在线求助~

网友A:
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比普通12T的51单片机快了许多,如果没有用到STC15的增加功能的话,只要把驱动外部器件的时序调整一下,程序就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比普通12T的51单片机快了许多,如果没有用到STC15的增加功能的话,只要把驱动外部器 ...

可否加我Q1020963070,在线答疑一下~~~

网友B:
撇开程序芯片选择问题,这个仿真图依然存在好多处要修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撇开程序芯片选择问题,这个仿真图依然存在好多处要修改的地方

??是这几个芯片的引脚吗?连接问题吗。

网友B:
有些能直接改有些得按源码改,15 系列在实物验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能直接改有些得按源码改,15 系列在实物验证就好

。。。唉,就是没有实物。请问有闹钟的程序吗???希望能发我一个

网友B:
求助贴也不发未修改之前的资料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贴也不发未修改之前的资料上来

.0..0..

网友C:
电路错误的地址太多了,DS1302的晶振是32.768K的,不能和单片机的晶振一块用,它的三个端口要有上拉电阻的,实际电路中,数码管是要有限流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