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4节1.5v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这个电源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9-04-02):
我想要要设计一辆51小车,现在遇到的问题是6v的电压如何降压到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内,也就是5.5v以下,电池电源要给L298芯片供电驱动2个直流电机。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可以吗,我这个电源电路图设计有问题吗,我听说可以用1n4007二极管降压,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设计电路图呢?谢谢啊

网友A:
1、用两个4007串联个在给单片机供电就可以,不建议这样用。
2、单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0.5V左右,两个也是降压1V-1.2V左右,直接串联就可以给单片机供电。
3、这种电路不太稳定,电压浮动也比较大,建议使用LDO 117   5V 或3.3V.电压稳定。单片机工作也稳定。

网友B:
使用5.1v齐纳管稳压

网友C:
图中电池正极出来接了一个电解电容?这个是不是有错误啊,电容隔直通交,电路已经不通了吧。
可以用稳压管,楼上图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5.1v齐纳管稳压

照您的仿真图在ad上是这样画吗?1N4733和4007可以互相替换吗,这样的供电电路电机和单片机能稳定工作吗,驱动也附上了。

网友D:
没那么麻烦,用1.5x3就行。

网友E:
1N4733和4007可以不能互换
注意电解电容极性

网友F:
用低压差LDO芯片,给你据所需电压和功率选择合适的芯片,例如:AMS1117-5.0、HT7150 等等。
具体参数可以查阅芯片手册。
不建议用稳压管和电阻的形式,静态功耗比较大,效果也不是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