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示波器设计中MCP41010和LM393硬件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9-04-02):
基于STM32的示波器设计
该设计中用到了MCP41010芯片和LM393芯片。
连接方式如图所示。
在线等求解答,谢谢你们的帮助
MCP41010和LM393连接起来后在该设计上起了什么作用和功能。

网友A(2024-03-17):
引用 网友B:
你图中的ENCODER_PULSE是干啥的?

就是个旋钮。

网友B:
你图中的ENCODER_PULSE是干啥的?

网友A(2024-02-08):
设置触发电平用的。

网友B:
从电路功能上看是用单片机设置mcp41010的电阻来分压3.3V得到和输入信号AD_IN比较的电压信号!实现运放lm393输出的信号为方波信号!

网友C(2019-05-03):
你好,实在抱歉,最近少上网.

简单的说,就是电压比较器, 把输入的信号(AD_IN)转换为方波,  方便MCU计算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