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音质稍好的蓝牙音箱,需要哪些电路模块?

楼主(2019-04-02):
我想要做一个蓝牙音箱,音质不能太差,已经做了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接下来是不是只要买一个功放连上一个喇叭就行了?那样音质会不会太差了?

网友A:
音箱音箱,就要有箱哦,音质好坏,主要看箱的好坏,这个和物理中的共鸣有关,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B:
1、首先明白自己打算做一个什么档次的音箱。简单说就是愿意投入多少钱。
2、明确以后就是选型了,选什么样的功放,对应什么样的喇叭。
3、接上喇叭是可以发声,音质的好会音箱有很大作用,你用什么样的音腔,什么样的材质。
4、这些多准备好了就是调试,每一个人的听觉不一样,调节到自己喜欢的,喜欢高音多一点,还是低音多一点,自己决定。

网友C:
音频这一块的水太深,一个电阻从1分钱一个到100块钱一个都有,更不用说放大器,这放大器包括运放和功放放大一类的
如果你已经是做好了电路板,那就搞一对音箱接上去就可以了,音质这种东西太玄了,你觉得好听就可以了,不要信网上那些个什么电路什么IC所谓的测评
按照2019年物价来说,蓝牙接收和功放部分,单是电路板和变压器控制在500块以下,如果是自己会点电子的话可以控制在300块左右
音箱就看你个人喜欢,要我自己的话超过800块的不看
总的来说,一个完整的功放下来,1200左右,音质可以和3000品牌功放不相上下,前提是你要会一点电子方面的知识

网友D:
主要是音腔的设计,国产的喇叭+进口的功放模块+结构好的音腔,就能得到好的音色音质,需要多调试才行!

网友E:
可用集成电路的功放,经典的如LM3886,1875等,价格不高,音质不错。网上有电路板和成品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音频这一块的水太深,一个电阻从1分钱一个到100块钱一个都有,更不用说放大器,这放大器包括运放和功放放大 ...

是的,低于这个价格就是听个响而已。

网友G:
差与不差因人而异,可以考虑用手头有的音箱先实现功能,后期根据需要再改进。
开始就设置个门槛不利于项目进行

网友H:
带蓝牙的,都是广场大妈跳舞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