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40无线串口透传C0与C4模式,输入与输出端口是一一对应的吗?

楼主(2019-04-02):
两片JDY-40 ,一片 AT+CLSSC0与另一片AT+CLSSC4,其余参数相同。请教一下,C0模式的发射端和C4模式的接收端,其输入与输出端口是一一对应的吗?如果将发射端GPIO2接地,就会在接收端GPIO2收到高电平吗?

楼主:
为什么我在测试JDY-40蓝牙模块时,有时AT指令得到正确反馈,有时AT指令无反馈呢?连接方法完全相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测试JDY-40蓝牙模块时,有时AT指令得到正确反馈,有时AT指令无反馈呢?连接方法完全相同呀!

请教串口连接,如何修改模式。多谢!

网友B:
楼主,最近我也刚入手jdy-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测试JDY-40蓝牙模块时,有时AT指令得到正确反馈,有时AT指令无反馈呢?连接方法完全相同呀!

楼主,我最近刚入手这个模块,我在用串口写入指令时也没有回应,但是cs脚接地时会收到模块发送的Wake,AT指令是按照说明发吗?举个例子AT+CLSSC4\r\n这样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最近刚入手这个模块,我在用串口写入指令时也没有回应,但是cs脚接地时会收到模块发送的Wake,AT ...

set引脚要接对,另外有的串口调试软件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et引脚要接对,另外有的串口调试软件不行

set  cs  都接地,后来发现串口调试软件有一个“发送回车”的勾选项,勾选后,发送指令不用加结尾\r\n,就成功了。

网友D(2019-06-04):
想问下,大侠们,刚入手jyd-40,为什么我set、cs都接地,rx接usb转232的tx,tx接USB转232的rx,vcc接到3.3v,用调试软件写入以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大侠们,刚入手jyd-40,为什么我set、cs都接地,rx接usb转232的tx,tx接USB转232的rx,vcc接到3.3v ...

串口com有没有对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串口com有没有对应啊

串口接的tx,rx,gnd,都对应接的,我这个USB转串口的线在其他上用都好用啊!想改成c0和c4模式的,但现在往里写,一点反应都没有,并不是像说明的那样反馈“OK”。

网友F(2019-07-27):
JDY-40模块AT模式硬件连接 VCC-VCC(USB)、GND-GND(USB)、RXD-TXD(USB)、TXD-RXD(USB)、SET-GND(USB)、CS-GND(USB),注意VCC选择3.3V,如果VCC用5V可能会损坏模块。

网友G(2019-10-20):
我c1和c4模式为什么发射端1号io接地接收端没反应?接线是按照手册那样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c1和c4模式为什么发射端1号io接地接收端没反应?接线是按照手册那样接

RFC、DVID、RFID需要一样,设置CLSS后重启,然后SET和CS都悬空就可以了,参考文档里的开关量应用 1,我用C1和C5模式试了没问题。C0带指示灯那个GPIO8接LED会一直点亮没卵用。电压过低会不正常

网友I:
串口通信能用吗,试了好久没成功。有程序吗

网友J(2020-02-05):
引用 网友I:
串口通信能用吗,试了好久没成功。有程序吗

我也是,想用串口通信,没有成功过,模块通电后就一直输出 \0

网友K(2020-03-12):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想用串口通信,没有成功过,模块通电后就一直输出 \0

就是就是,你解决没,我按照说明,cs接地,set接高电平,自己就不断输出

网友L(2020-05-25):
通电一直有输出或者接受数据,或者返回数据不连续是供电的问题,电流不够,如果用USB转串口供电不用3V3接,用VCC供电(不是5V,约3.6V)就正常。

网友M(2021-04-17):
我的C4设置完再查询又变A0了,玩串口透传也没成功过。